M120x6普通内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4-08-18):
材料40Gr调质硬度35    螺纹长度100
现在用32mm粗的机夹刀车的
用的广数980tda的G76代码  震刀狠厉害

网友:
震刀请附上你的刀具及加工参数

网友:
切削参数?????要不然人家不好回答

网友A:
做工装,把刀杆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把刀杆加粗.

恩定制的倒杆在路上,问下这个材料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装,把刀杆加粗.

刀杆加到40mm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具snr0032T22
刀片Ybg201
s300

转速快了

网友:
用手磨刀,刀柄加粗

网友:
把刀杆加粗

网友:
要么用单纯用G92左右赶 要么用G76开粗 一个刀号    两个刀偏     放余量G92部分粗车和精车

网友:
刀杆太小,尽量加粗,Q800有点多吧我觉得。分多几刀应该好点。

网友:
大螺距 推荐左右交替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