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机能不能自锁?

楼主(2014-08-18):
谐波减速机通过波发生器,带动柔轮进行转动,请问这个传动机构能逆向吗?也就是说能自锁吗?
机器人断电之后不希望机器人能够被动运动,如果减速机采用谐波减速机请问电机还用抱闸吗?

网友:
     不能自锁,但是它的启动扭矩相对比较大,使用时对比负载和启动扭矩。

网友:
谐波减速器不能自锁,想用自锁结构可以采用蜗轮蜗杆...

网友:
不能自锁

网友:
减速器不自锁,可以用带抱闸电机

网友A:
回复楼主,一般情况下,谐波减速机是不能自锁的。
在机器人关节采用谐波传动的情况下——若设备断电后,由于重力影响能够导致机器人运动,产生不良后果的,建议采用带抱闸的电机。
其它情况下,电机不一定要带抱闸的。

网友(2015-06-09):
蜗轮蜗杆减速机也不能自锁的,电动机需要带抱闸或者制动器!

网友(2016-04-18):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主,一般情况下,谐波减速机是不能自锁的。
在机器人关节采用谐波传动的情况下——若设备断电后,由 ...

带抱闸的电机抱闸力一般很小吧,悬臂的手臂还是会下垂吧

网友(点评):
抱闸力会通过减速机按减速比放大,减速比很大,所以抱闸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