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铣孔之终极贴

楼主(2014-08-18):
距离上次发帖已有多时,今日再“水”一贴宏程序应用
       今日之贴解决了困扰我多时的烦恼,该程序上机使用旬月有余,只有不用错都不会出现问题。若有兴致,有附件请笑纳之;若有社友嫌多余,权当笑话……
       言归正传,铣加工中的孔主要已钻,铰,扩,镗为主。当然还有铣孔,铣孔者,皆已圆心为主,辅之相关参数即可。关键是圆心的坐标,在钻孔中用普通XY左右和极坐标可以搞定所有的坐标点。同样的是圆周均布孔可以用极坐标表示而不用去计算每个坐标点,继而大大的简化的程序的计算问题。所以,同样是圆周孔需要铣加工也采用极坐标的方式就更方便了。
      来个例子,就已图中四个孔为例,孔深11mm,大小为13mm,铣刀位8mm((13-8)/2=2.5),每次加工2mm,加工过程类似G83钻孔

G30G91Z0
G54G90G0G17G15X50Y0
M03S800
G43H01Z10M08
G65P9010X50Y20D0Z-11Q2R2.5F120
G16
G65P9010X50Y0D0Z-11Q2R2.5F120
G65P9010X50Y65D0Z-11Q2R2.5F120
G65P9010X50Y115D0Z-11Q2R2.5F120
G0G15Z50M09
G30G91Z0Y0M05
M30

宏程序主体内容,同附件,若有问题,欢迎跟帖
%
O9010(G183X_Y_Z_D_Q_R_F)
#27=#5003
#28=#4017
#17=0-ABS[#17]
#18=ABS[#18]
#29=#4003
#30=#7+3
G0X#24Y#25
G15G90
G01Z#30F2000
N10
#7=#7+#17
IF[#7LE#26]THEN#7=#26
G01G90Z#7F#9
G01G91X#18
G03I-#18
G01G91X-#18
IF[#7NE#26]GOTO10
G01G90Z#30F2000
G0Z#27
G#28G#29
M99
%

网友:
大侠,有个小小建议:
主程序中的G65可以用G66(宏指令模态调用)替代,后面的G65就可以省掉了,所有调用完事了,加一句G67(宏指令模态调用取消);即可。如果要加工的孔不是4个,而是很多的时候,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真是知己呀,可惜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机子上了G66就成了整个不识别,只能G65复制黏贴了

网友:
楼主文理双全啊.关注更新,学习支持.

网友:
楼主用啥系统 我用发那科直接做个自定义G指令 给定参数就可以了 像调用G83那些指令一样 G183X-Y-I-J-K-Z-P-Q-R  像铣螺纹一样螺旋向下铣  楼主的好像是分层铣吧 没太仔细看

网友(点评):
FANUC,如果要用G代码调用需要修改参数N6050(好像是),程序在O9010(好像是)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铣螺纹对刀要求好一些,我习惯预钻后分层铣

网友:
我们也是预钻底孔留量精铣  分层铣没试过  会不会有接刀痕?自定义指令具体记不大清了  目前只做过这一个  得回去看笔记

网友:
楼主,你的东西太一般

网友(点评):
我首先考虑的不是一般不一般的问题,如何“偷懒”才是我最终的目的 若你要研究不一般的东西,也可私下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