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学习气动知识书籍

楼主(2014-08-18):
大家好:
     最近想好好补一下气压方面知识,主要是想设计气动回路,最好带有分析的。谢谢。

网友A:
SMC气动培训资料第二版,第三版不知出了没有。<<现代实用气动技术>>,第二版,在标准分享网上去下载吧

网友:
搞一本   festo 的  选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气动培训资料第二版,第三版不知出了没有。

我正想给他推荐这个呢,第三版出了,蓝色封面,亚马逊上有,我正在看,一般的气动书籍元件原理讲得多,系统设计比较少,这本书气路设计部分很不错。

网友(点评):
选型手册还是没有培训手册好用。毕竟培训手册讲原理很清楚,使用方法也讲的很明白。也有部分气路原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气路是比较简单的,多看看管线就明白了.

网友:
系统用书《现代实用气动技术》SMC,见过第二版和第三版

以下是元件厂设计用书:
济南华能的《气动元件与系统》
《气动工程手册》

网友:
推荐先学液压

网友:
气动元件FESTO和SMC研究的很深,但是相关资料都是内部保密。在国内没有非常专业介绍元件的书籍,文革期间编写的《气动工程手册》还算可以,气动元件厂一般照着这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