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侧隙怎么算?

楼主(2014-08-18):
在装一对齿轮时,怎么计算齿轮侧隙?有什么公式没?还是不同类型的齿轮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难,侧隙跟齿轮精度有关,跟安装精度也有关(安装时可调整。)

网友A:
如果是检测齿轮间隙可能通过压铅丝的方法,将铅丝放在两个齿中间滚压,然后测量铅丝的厚度,这个厚度就是齿轮侧隙与轴承间隙的综合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检测齿轮间隙可能通过压铅丝的方法,将铅丝放在两个齿中间滚压,然后测量铅丝的厚度,这个厚度就是齿 ...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我不是想知道用什么方法测,而是齿轮的设计间隙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是你装的时候肯定要按照一个标准来装。

网友:
齿轮的侧隙等于两个啮合齿轮的公法线平均长度极限偏差相加,如两个齿轮的公法线平均长度极限偏差均为减0.02至减0.04,那么这两个齿轮的侧隙就应是4至8道,至于公法线长度的计算你可参考相关手册或教材,而极限偏差的大小是由齿轮设计所定的等级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