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轴向密封尺寸的疑问

楼主(2014-08-18):
上面这张图中,书上是根据O型圈来定的O型槽的尺寸,但是疑问就来了:O型圈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的啊?而且还想知道这个O型圈的选择和图中的孔径(就是图中最大的那个孔径,不是O型槽)有关系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设计标准

网友:
我选的时候都是根据厂家样本直接选的,孔径大小与o型圈的型号是对应的

网友:
槽要记得导圆角

网友:
我的理解是:
1.O型圈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的啊?
选O型圈要确定两个参数,线径和内径,一般按国标来说线径就几种规格(1.80、3.55、5.70等等)线径小的和内径小的相配合使用,线径大的和内径大的配合使用,这些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或者O型圈样本,再根据自己的工况确定用那种O型圈。
2.而且还想知道这个O型圈的选择和图中的孔径(就是图中最大的那个孔径,不是O型槽)有关系吗?
你说的是d2吗,一旦O型圈定了,沟槽尺寸自然就定了,有国标

网友(2015-10-16):
这个你可以根据密封孔的大小,选密封圈的内径线径,这样轴向的还好,关键是径向的更不好选,自己也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

网友: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