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在圆钢管钻通孔,总断钻头,孔歪斜求助。

楼主(2014-08-19):
为何总段钻头,钻几个孔后,钻头变歪

网友:
因为钻头被绕弯了啊。

网友:
有多种原因。可能:
1,钻头没磨好,
2:转速没调好,
3,2楼LZ说的,钻头烧了还继续钻,
3,在圆管上钻,最好打定位点后再开钻。

网友:
加个钻套试试

网友:
若是指向圆心,出这样情况的人也实在是水的可以

网友:
在圆管上钻通孔钻头容易打偏造成折断,可以如楼上所说加钻套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你的意思应该是在圆的斜面上打孔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是因不钻头的定心不好导致的,改良方案:把钻头做成平底钻。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用钻套打过,主要还是要调好转速

网友:
我之前试过,先用锉刀在钢管上锉两下会好弄很多,另外钻头一定要磨好,如果有台虎钳夹着就更好了。。。。。

网友:
钻头锋利,工件做好定位后不要改变轴线位置

网友(2014-09-19):
把钻头磨成三尖

网友:
在圆管上钻,最好打定位点后再开钻,
钻头没磨好,出铁屑不顺畅,转速没调好,还有就是水

网友:
记得在日本的一本夹具书上看过,V型压紧外圆,在V的中心有钻套,不需要夹紧,依靠钻床主轴下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