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B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4-08-19):
请教下,Q345B90厚的板材,要怎么热处理才能达到比较好的组织结构,我是热处理外行,请教下各位前辈!

网友:
含碳量低且数值范围大,热处理效果不好。

网友:
低碳结构板材,冷冲后再结晶,焊接后去应力,看用途了

网友:
     Q345B的元素含量如下,C<=0.2(%,下略),si<=0.55,Mn<=1.7,P<=0.04,S<=0.04,V0.02-0.15,Nb0.06-0.15,Ti0.02-0.2.力学性能表现为低硬度,高强度,较好的屈强比,较好的塑形韧性,淬透性好,淬硬性差。
    如果是零件,1,可用正火来提高硬度,并进一步提高强度和韧性;
                2,可用调质处理,这连同上面可以起到增加钢材易切削性的目的;
                3,如果希望得到很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可在淬火后再低温回火;
                4,如果更注重材料的弹性极限和屈服强度,那就在淬火后再中温回火。
   考虑到你这是90厚的板材,那上面的那些就都是废话了。建议用热轧空冷的方法,这样得到较细的晶粒硬度,塑形,韧性均得到改善。不过Q345B的P和S含量稍高,最好再来一次正火。

网友:
Q345-B,老标准的16Mn,焊接时需要预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