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制作小程序

楼主(2014-08-19):
使用方法:
1.先新建一零件,草绘一圆,此圆直径即为弹簧中径,
2.再运行宏(工具/宏/运行宏),选择草图就可以设定参数了。
3.在Basic parameters下面选择第1步绘制的中径圆
  在Spring type 下面选择弹簧类型(compression压簧;extension拉簧,torsion扭簧,spiral蜗形弹簧)
  在defined by 下选择节距和参数或者其它
  再修改截面尺寸等即可。

补充内容 (2014-8-20 10:41):
应用于solidworks

网友:
什么软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