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0CrMnTi的热处理

楼主(2014-08-19):
          目前状况:使用20CrMnTi材质加工凸轮轴,精磨前渗碳处理(HRC58-60),预留磨量(单边0.4mm),精加工后检测硬度为HRC48-51.客户要求达到HRC55以上。

         求教问题:是我们预留磨量太大还是渗碳层浅?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可以保证HRC硬度

          我们在石家庄附近,有能达到要去的热处理厂可以合作试试。谢谢

网友A:
渗碳深度小了
加工余大了
就是这个结果

网友B:
磨余量大了,最多单边0.1-0.15,是什么原因要这么大,是热处理变形,还是重装定位精度有问题,疑惑中,

还有种办法就是磨削后才软氮化(低温碳氮共渗),变形很小,如果能满足你精度要求也不错,硬度超过渗碳,渗透厚度也不错,但事后不能磨削了,厚度不够

还有种办法是磨削后低温离子渗氮,变形极小,应该能满足你精度要求,硬度极大,但渗氮厚度只有0.25左右,

碳氮共渗,或渗氮后尺寸都呈长大趋势,可磨削尺寸减小0.004

碳氮共渗,渗氮前都要调质处理

如果规定要渗碳,只能要求渗碳深度规定1.1-1.3,同事尽可能用小的磨削余量

网友C:
是不是在渗碳之后没有进行热处理直接上磨床了,渗碳后最靠近表面的地方含碳量最高,并且含有二次渗碳体,再往里面碳含量就大幅降低了。你留的余量应该是把最硬的二次渗碳体给磨削掉了。最好是在渗碳之后再进行淬火和回火,使C含量由表及里不要有这么大的差异。也或者省事点减少磨削余量,不过这个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碳深度小了
加工余大了
就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余量大了,最多单边0.1-0.15,是什么原因要这么大,是热处理变形,还是重装定位精度有问题,疑惑中,

 ...

谢谢,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渗碳之后没有进行热处理直接上磨床了,渗碳后最靠近表面的地方含碳量最高,并且含有二次渗碳体,再 ...

谢谢,可能是我们预留的磨量太大了,但是如果只留0.1-0.15mm的磨量,又怕变形量太大,精磨余量不够造成废品。稍后把产品上传,再请各位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刚才我百度了渗碳词条,

据百度百科介绍,20crmnti ,的渗透性很好,最大渗碳深度可达2,所以不妨规定深度在1.4-1.8,不过按楼上朋友介绍,渗碳层可能表面最硬,磨削余量还是少点好

网友:
渗碳前能增加粗磨会更好,精磨余量单面0.15够了

楼主:
我们可以把精磨余量改为。0.10--0.15mm.可是弯曲、变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