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用钻套

楼主(2014-08-19):
有段时间没发帖了,看到有基友因在车床上用钻头而烦恼,发一几张我的钻夹头图片供参考,做的不专业,勉强能用,大侠们轻拍!

楼主:
钻套是60的棒料,然后钻孔,车内孔,铣方,攻牙。由于既用在四方刀架又用在排刀架上,所以铣了两个凹槽。所用弹簧夹头为4号铣夹头(五金店大概15元/件),用画图板画了一个内孔尺寸,将就看一下,哈!

网友(点评):
看图所表达的意思是方孔?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圆孔!在系统自带的画图板画图不是很方便,把直径符号忘画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搞个像仪表车一样的夹头
然后把夹头再装在这个方块里
钻头不同就更换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搞个像仪表车一样的夹头
然后把夹头再装在这个方块里
钻头不同就更换夹头?

就是这意思,因为有铣床,所以这些弹簧夹头都是现成的,只做一个方块以及方块尾部的拉杆(拉杆用来拉紧松开夹头,最好用内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