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受力计算求助

楼主(2014-08-19):
图片中一个钩子承重65t,材料q235  强度是否足够,像这种不是太规整的怎么计算

网友:
详细讲一下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点评):
圆柱顶端固定,钩子悬挂重物

网友:
这种计算并不是无规整的,我来抛砖引玉好了
首先,你的负载定义模糊,黄色范围内承重65T力,作用点在何位置呢?这会影响力矩存在与否及、大小及受力面的定义。m
若假设65T力的位置作用在黄色范围内,或者就假设负载为一重物,外形与黄色范围一模一样好了,那么受应力的面为一部分环面,面积大小为212.6×85=18071mm2
这样所受剪切应力则约为36Mpa。
你用A3钢材料,屈服强度235,如果能查到侬行业的许用剪切强度或安全系数最好,不清楚你的工况,不知道是否有冲击等,我这里用4,则许用剪切强度为42Mpa。
所以在此种假设下,强度足够的。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一共3个, 钩子部分拖住一个圆盘重量200t左右, 上面的圆柱部分顶端固定,这中结构主要受剪力吗,按照悬臂计算是不是不合理,圆柱部分强度计算合格

网友:
你这个案例,去看《材料力学》拉压强度部分资料,然后根据你的支撑点列出平衡方程、校验强度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来抛个砖,需要计算的有以下几处:
1、圆柱杆整体拉伸;
2、确定载荷的作用中心,计算台阶部分的弯曲、剪切和挤压;
3、圆柱与台阶结合部分的拉弯组合计算,但是台阶部分需要进行一定的简化,因为有一部分材料并不起作用。

网友:
拉杆部分也要计算,只是我先入为主了,以前见过类似位置被剪断,所以只考虑了此处剪切应力

网友:
算剪力,算弯矩,截面系数,积分

网友:
缺少个整体高度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