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如何画M66*2

楼主(2014-08-19):
SOILDWORKS如何画M66*2

网友:
是内孔还是外轴,楼主说清楚了吗

网友:
扫描切除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打孔,装饰螺纹线

网友:
终于找个比我还新的新手了

网友:
先用异型孔,自定义一个名义中径为64的孔,然后插入装饰螺纹线直径输入66。编辑异型孔名称改为M66X2即可。

网友:
这个   直接看视频不就OK了

网友:
呵呵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

网友:
直接异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