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零件专业名字叫什么?

楼主(2014-08-19):
这个是意大利的产品叫monoblock,直译是“整个的块".
它实际是替代常用的轴+2个滑动轴承的,想在国内找找有没有标准件的,可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名字来搜索,所以求助,望同仁帮助,谢谢!

网友A:
你直接搜“主轴”应该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因为这是一套东西,实在没有一个名词来称呼的

网友:
您好!如果不是名牌的话估计很难找到,你可以拿到相关的商品店,去咨询一下!实在不行 可以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搜“主轴”应该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因为这是一套东西,实在没有一个名词来称呼的

谢谢。“主轴”感觉也对,可是这个有做标准件的吗?

网友:
有专门生产主轴类零件的厂家,百度一下就会找出很多的

网友:
顶一个。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B:
这么一堆东西 怎么能叫零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堆东西 怎么能叫零件呀?

不好意思,是蓝色的部分,两边是轴头,用来连接皮带轮(黑色)的和外面风机(照片只有小不部分).

楼主:
好难找啊~ 很多轴承厂家不做,定做还不一定有兴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