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32i 卧架X轴不定期跑遍

楼主(2014-08-19):
     技术大师们请帮忙。FANUC32i的卧架工作时不定期的出现X轴往同一方向跑偏2-10mm.设备厂家也更换过增量编码器,也检查过X轴电机与丝杆连接的联轴器,也有调整过。检查过编码器的连接线,以及电机的动力线及相序、电压、插口等。用上几天后问题就又在次出现了。

网友A:
楼主肤浅的问下,是不是和回原点过程中的行程开关有关联。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们这一大龙门,也是跑坐标,第一次是程序中途过切了好多,后一次是实际到达点和目标点相差2米多,xy轴都差,复查零点,程序都是ok的,没办法,找不到原因,找厂家来看,也没辙,最后说电柜里一根线断了,又在面板后面拆开加了屏蔽线,目前为止没有在出现过,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FANUC18i私服电机运动时发热严重。

引用 网友A:
楼主肤浅的问下,是不是和回原点过程中的行程开关有关联。

谢了,设备厂家也检查过了,还与同款设备掉换过些相关联部件,可问题还是一直在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们这一大龙门,也是跑坐标,第一次是程序中途过切了好多,后一次是实际到达点和目标点相差2米多, ...

非常感谢你提供有利的线索。请问是相关那部分的线呢?请帮忙。谢谢!待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提供有利的线索。请问是相关那部分的线呢?请帮忙。谢谢!待回复!

那就不知道, 当天我不在,其他部件没坏的话,可以参考下这个意见,你给厂家维修人员一说,专业维修的应该知道

网友:
没有光栅尺?
检查联轴器是不是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