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T型铣刀,螺旋角多大合适?

楼主(2014-08-19):
有款加工铝合金的T型铣刀,请问螺旋角给多少度比较合适,槽前角和后角怎么给?圆柱刃带需要吗?

网友A:
T型铣刀多以90度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型铣刀多以90度为主

螺旋角90度?我晕

网友(点评):
T型铣刀

网友(点评):
T型铣刀

网友B:
标准T型铣刀为错齿结构,一般螺旋角为10°、法向前角10°、端面后角15°,加工铝合金螺旋角、前角可适当加大。大规格尺寸做成带端面刃(类似错齿三面刃),小规格尺寸的可以不带端面刃但螺旋刃末端磨出大倒角去除一部分切削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T型铣刀为错齿结构,一般螺旋角为10°、法向前角10°、端面后角15°,加工铝合金螺旋角、前角可适当加大 ...

最后一句没有理解,能给个示意图吗?

网友B:
找一下T型槽铣刀标准GB6123、或刀具设计手册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我是生产刀具的,如果你是刀具用户,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交给刀具生产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T型槽铣刀标准GB6123、或刀具设计手册看一下就清楚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