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G91?为什么报警?

楼主(2014-08-19):
机床:国产数控车
数控系统:FANUC Series 0i Mate-TD
想使用相对坐标,先后分别使用了语句“G91 G01 Z1.0”和“G91 G01 W1.0”,都出“PS0010 G 代码不正确”报警
求解: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怎么编写语句。

网友A:
是不是少F的值?另外再检查一下后边程序有无用错代码  因为程序在运行时会预读后边程序

网友:
G91是啥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F的值?另外再检查一下后边程序有无用错代码  因为程序在运行时会预读后边程序

不是后边,因为把该语句删除后就好了

网友(点评):
G91是不是粗车循环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后边,因为把该语句删除后就好了

一般车床不需要用g90和g91,绝对用x,z相对用u,w 直接编写即可 楼主不妨去掉g91将程序段改为g01 w1.0

网友B:
FANUC的数车G90是外圆粗车循环,就没有G90和G91了,绝对与相对就剩XZ与UW的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NUC的数车G90是外圆粗车循环,就没有G90和G91了,绝对与相对就剩XZ与UW的区别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