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厂要设计一个机械开关阀门,要带记时功能

楼主(2014-08-19):
本人在一药厂上班,需要设计一机械开关阀门。要求齿轮传动,延时八秒打开,在关闭。不能考虑电磁阀和继电器,洁净车间。8mm管径。

网友A:
无尘车间哪里不能用电磁阀了?不理解

除非易燃易爆

不过洁净车间无易燃易爆东西的存在啊

网友:
可以的,用间隙机构,齿轮转速要很低,只有一部分有齿就可以实现的,或者用凸轮也行的,最好用计时器控制电磁阀,这样最简单

网友:
方法多了,其他的就不想说了 洗洗睡觉了

网友:
参考机械手表原理

网友:
马耳他机构、PLC都可以啊

网友:
开关三极管,光电开关

网友:
可以试试看 气控延时阀

网友(点评):
气孔延时阀,和我想的一样,这样最好 量大不大 我可以设计加工这个

网友:
凸轮可以实现,不过这是靠它转动控制停止,不是直接控制时间的

网友:
实现的方法很多,可以用机构,槽轮机构,凸轮机构都可以,貌似可以买标准的机构,电气控制方法也可以,根据功能,成本自己选吧

网友B:
不能用电磁阀和继电器的话,可以考虑下马耳他结构
4楼的建议不错,可以用延时阀,不过我没用过,不知道工作原理也不知道使用起来效果如何

网友:
不用继电器,动力源是什么呢?手动?电器动力的话,电磁铁延时和电机有区别吗? LZ玩高大上啊!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观点,既然都不能用电了,用什么驱动呢?齿轮也不是会自己动的,加一根驱动轴?那不是更不洁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电磁阀和继电器的话,可以考虑下马耳他结构
4楼的建议不错,可以用延时阀,不过我没用过,不知道工作 ...

延时阀很好,主要看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尘车间哪里不能用电磁阀了?不理解

除非易燃易爆

你懂的,现在的经理不懂这些。我懒得解释,所以不用电磁阀。

网友:
对,现有企业大部分下任务单的时候,第二个强调的一定是成本,成本卡掉了很多方案

网友:
不完全齿轮

网友:
机械闹钟改下啊

网友:
老式洗衣机上有啊,拆一个过来研就好了!

网友:
气动延时阀,Festo、Parker都有标准件。

网友:
机械计时器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