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加工完毕,清洗烘干后涂油包装,几天后就生锈

楼主(2014-08-19):
公司加工完的零件(主要是钢件)需要清洗,烘干,涂油包装。可是在清洗之前检查都没锈,可清洗完包装后,搁置几天再打开出现点状锈斑。想了好多办法包括:更改清洗配方,更换1年以上的除锈剂,人工浸防锈油,都不能解决。请大侠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还是要在清洗剂里想办法,在最后清洗槽中加防锈剂。以前帮美芝做清洗线,他们加了一种防锈剂,水溶性的,烘干零件后是不再做防锈处理的,要过很长时间才转到装配部门,也没见生锈。

网友B:
清洗好表面涂煤油,用塑料薄膜包住,几年都不会生锈。

网友C:
烘干确定烘干了吗?存放的地方潮湿吗?我们公司做的钢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也在想办法

网友D:
涂油包装,是否油里面水太多

网友:
为什么A3钢件那么容易生锈?不到一个星期表面就生锈了。平时设计A3钢零件都是要求表面发黑处理(因为成本比较低),度鉻会不会好点?

网友:
1、清洗剂中增加防锈剂(特别是湿度大的季节)
2、使用较好的防锈油,质量差的防锈油长期不起防锈作用,湿度大的季节一个星期就会生锈。
3

网友:
都会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在清洗剂里想办法,在最后清洗槽中加防锈剂。以前帮美芝做清洗线,他们加了一种防锈剂,水溶性的,烘 ...

是什么型号的防锈剂?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油包装,是否油里面水太多

我们清洗后还有烘干,然后凉置1个小时才涂油包装的。肯定没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烘干确定烘干了吗?存放的地方潮湿吗?我们公司做的钢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也在想办法

几乎大部分钢件全是这样。肯定是烘干过得,风扇吹,然后还凉置1个小时。前一阵子很热,也有锈,不是地方潮湿的问题。好纠结啊,想了好多办法,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好表面涂煤油,用塑料薄膜包住,几年都不会生锈。

我们是涂的防锈剂,然后用油纸包裹,再用塑料袋包装。就这样过几天打开还是有那种很小的点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防锈剂?能告诉我吗,谢谢

改下清洗工艺就行了,脱脂后在后面的水洗槽里加点水性防锈剂  再烘干。如果防锈时间比较长的话再涂防锈油就行了。 因为钢铁件不做防锈直接烘干的话很容易生锈的。      我们公司有防锈剂的   如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曹18626111013   欢迎骚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烘干确定烘干了吗?存放的地方潮湿吗?我们公司做的钢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也在想办法

如果清洗方面的问题 欢迎咨询       曹1862611101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下清洗工艺就行了,脱脂后在后面的水洗槽里加点水性防锈剂  再烘干。如果防锈时间比较长的话再涂防锈油 ...

水洗过程中已经加了防锈剂,我们的烘干装置坏了,靠压缩空气吹的。然后涂防锈油存放,可是过一段时间打开包装还是有锈。

网友:
因为你涂防锈油前表面没有完全干透嘛,  如果不烤干的话表面多少都会残留少许水份的。  只要有水就会影响防锈效果了。    我电话   曹18626111013   QQ2418742956     欢迎来电!谢谢

网友(2014-10-18):
同意二楼所说。我们也有零件是不做任何表面处理发给国外客户的。最好在放置时弄点干燥剂。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5-05-28):
清洗剂中增加防锈剂

网友(2015-08-27):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在清洗剂里想办法,在最后清洗槽中加防锈剂。以前帮美芝做清洗线,他们加了一种防锈剂,水溶性的,烘 ...

能问下用的是哪种防锈剂吗?

网友F(2015-10-15):
还是没有烘干吧,如果清洗时放入防锈剂,烘干涂防锈油。应该不会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没有烘干吧,如果清洗时放入防锈剂,烘干涂防锈油。应该不会生锈的。

我们是靠人工用气枪吹干。防锈剂加着,不加或者加的少零件立马生锈。吹完就涂油包装。现在怀疑是没有吹干净,还有洗完之后没有及时涂油包装导致的。

网友:
工艺应该是除油除锈、水洗、烫洗(加温到60度左右,其中会加一种封闭液,我们以前用的怕卡的,型号好像是PK6000,有点小贵,具体你要问问)、再烘干,这样应该没事了的

网友G(2017-03-07):
钢锉,超声波清洗,热水煮后风扇吹不干,有残留水渍,后期喷砂后生锈。怎么办

网友(2017-07-08):
引用 网友G:
钢锉,超声波清洗,热水煮后风扇吹不干,有残留水渍,后期喷砂后生锈。怎么办

需求高增加一道漂洗,自来水不行就用纯水。喷砂后必须立即防锈处理。

网友:
清洗剂选择有问题,后续麻烦就多咯!

网友(2018-04-11):
这种生锈情况应该是清洗剂防锈周期太短另外加上工件没吹干造成的,能造成生锈肯定就是有水分,水分的来源一是没吹干,二是存放位置潮湿,考虑到你们一直在尝试解决,那么潮湿位置肯定不是了,应该就是没吹干加上清洗剂防锈能力不够。
有不少厂家做专门的防锈剂的,效果很多都还不错,我在武汉遇到过一家钢件防锈一个月的,需要的话可以帮你问问  hl_zhaominglu@163.com

网友(2018-09-20):
引用 楼主:
水洗过程中已经加了防锈剂,我们的烘干装置坏了,靠压缩空气吹的。然后涂防锈油存放,可是过一段时间打开 ...

楼主,你需要做一个简易钝化处理,我公司有技术解决。QQQ9221571

网友(2018-10-23):
我司目前也遇到同样情况,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2021-07-31):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在清洗剂里想办法,在最后清洗槽中加防锈剂。以前帮美芝做清洗线,他们加了一种防锈剂,水溶性的,烘 ...

难得呀,居然碰到了乙方

网友(2022-09-02):
烘干+浸油+防锈纸+vci防锈袋+密封包装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脱水防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