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不懂电气,特来求助跟请教哦

楼主(2014-08-19):
老式的手板车床 想改成用气缸来代替
恳请大侠各位 看了  帮我选型吗可以??

哈哈  谢谢

网友:
缺少太多的参数,选不了型,哈哈

网友:
我也不懂电,感兴趣来一看, 结果你什么参数、工况也没给,让人家高人怎么帮你选型?

网友:
横向进给用气缸难控制,容易出现冲击!要增加气液装置或者改用其他进给动力!

网友:
我也是不懂的!!!来学习的

网友:
这玩意我去年刚刚改造过,用了FX1S改的,东西简单就是效果不理想。

网友(点评):
你也上海的,想知道具体QQ 709079691

网友:
我也觉得气动冲击太大,不合适

网友:
用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2014-11-19):
把气缸换成液压的试一下,我们这边很多这种小型液压车床,只不过切削材料都是铝的。

网友A:
冲力大可以加阻尼弹簧,气缸便宜,有气泵就能用,传感器控制电磁气阀。如果电控:2套步进电机加步进驱动器再加2轴控制器,电气部分就要1000+了   机械部分另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力大可以加阻尼弹簧,气缸便宜,有气泵就能用,传感器控制电磁气阀。如果电控:2套步进电机加步进驱动器再 ...

阻尼弹簧受力应该是呈抛物线的,钻孔的时候不匀速产品质量会有影响吧?加了阻尼之后气缸的功又小了,可能会影响进给。感觉只把横向进给改成变频电机就可以了,纵向的顶到之后加工时不会受太大应力。

网友(点评):
正确的做法是气缸加液压阻尼器,钻床专机常用的做法。

网友:
这个方案有两个问题,1、通过传感器调节来改变行程实现不了,传感器只能用来检测物体的有无或物体运动是否到位,必须加一挡块之类的行程限位装置来改变行程,再通过传感器来确认是否到位,2、通过气缸实现钻孔进给,进给速度不给保证一致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