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求助,高中物理方向

楼主(2014-08-20):
四年没碰物理书了,当年的物理年段第一现在都不好意思了

如图,重量为G的物体在滚子上。滚子转动,使得物块G匀速平动。那么滚子需要多大的切向力才能驱动物块G呢?摩擦系数,都已经给出,望高手解答

网友:
克服摩擦力 加上安全系数就是你的扭力大小了

网友:
仅供参考: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34828&extra=

网友:
  整理了下不知道对不: F1=G*U=30000*0.15=4500N  F2=ma=(30000/9.8)*0.15=459N 切向力   F=F1+F2=4500+459=4959N

网友(点评):
楼主中的0.15是速度,而不是加速度。

网友:
平板从静止加速到速度v,这个过程应该是向后打滑。
加速到V以后,如果继续加速,那必然会往前滑。不可能一直是加速状态的。
保持匀速的运动状态,同时有向前滑动的趋势。
一般会有变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