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铣机加工零件的问题

楼主(2014-08-20):
一个用普铣机加工的零件,关键尺寸槽深:1.5 0/ 0.05mm,
材料为:A3钢
已生产:600pcs,10%的不良率。
分析的原因为:刀具磨损,以前为合金铣刀(200RMB),后为降低成本,上头要求使用便宜的白钢铣刀(40RMB)
尺寸检测为三丰的高度规,精度0.001mm,针头底部为球形

请问:第一,怎样在现有基础上(不换合金铣刀),进行改进
第二,正常的不良率为5%,加工过程,怎样进行品质监控。

首先感谢各位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
公差不算严,材料很普通,白钢铣刀完全可以用,关键是操作工!

网友A:
普铣这类普通设备,出活的精度都是靠人来保证,只要设备导轨不是一边高一边低,装夹时歪歪扭扭,应该问题不大。
0.05的公差,可以深度尺测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铣这类普通设备,出活的精度都是靠人来保证,只要设备导轨不是一边高一边低,装夹时歪歪扭扭,应该问题不 ...

10.5mm的槽底,平面度0.03mm,装夹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通过调正机头,然后更换合金刀以后,不良率降至了5%以下。操作员人认为跟铣刀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合金刀用好了磨损比白钢刀低多了。
10.5是一刀出的吗?不是的话做个非标刀,光10.5侧面底面的同时把顶面也光下,这样1.5的深度也就在这把刀的控制下了,要磨损同时磨损。

网友:
如果你先切一刀,量好尺寸后再切第二刀,用啥刀没区别的,

如果每次都按认准的刻度一刀切出,则必须两端面上平面磨床配磨,平面度,平行度,尺寸一致性都好,

这不难理解的,5.5和5.6高度的两个不一致零件,用同一铣床刻度切出来槽深就差了0.1,平行度不好,槽深也东高西低的

一刀切方案最好用合金刀

不同配磨批次的零件尺寸是不一致的,分开盒子装

的确这都是操作工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金刀用好了磨损比白钢刀低多了。
10.5是一刀出的吗?不是的话做个非标刀,光10.5侧面底面的同时把顶面也 ...

10.5mm的槽是一刀出,8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0.5mm的槽是一刀出,8个。

我也不是干活的人,

凭空想,你认准一个刻度不动,八件一刀,故意割深0.05,

 做完后上平磨好多个一起磨到尺寸,这样就不要分类了,只要磨一面,行吗

铣床纵向刻度是0.02,但事实上没这么准的,工件上道工序车出来的,我担心尺寸一致性,平行度都有不小问题的

关键干活的人说了算,他们直觉好

网友(2014-09-25):
先铣床开粗,在一排放到磨床上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