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加工位加工,请教有没有快速的方法

楼主(2014-08-20):
现在有一批工件。年用量5000-10000,材质CF8。普通脱蜡铸造。现在客户要求背面的圆柱型位公差±0.005in。脱蜡铸造达不到要求。要用加工的,本来我用反镗加工的,但是加工速度慢,现请教各位专业人士,还有没有更加方便高效的方法。或定做什么样的刀。

网友A:
有一种叫套刀,水龙头行业常用,效率最高
另外即使CNC走外圆也比反镗快。
按理这个精度换公制公差带接近25条(丝),很大了。

网友B:
边上有干涉,做成套刀估计困难。找找有无更高精度的毛坯成型方法吧。

网友:
产量既然有这么多,可以定做专用刀具(如上面小李飞刀)套镗刀加工圆柱,或者直接多联系一些刀具厂商,让他们给出出注意,确保产品技术要求的同时,是否能够高效。

网友:
公差有0.25了,失蜡浇铸是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叫套刀,水龙头行业常用,效率最高
另外即使CNC走外圆也比反镗快。
按理这个精度换公制公差带接近2 ...

如果算上是加工公差确实很大。但是如果是脱蜡铸出来这么长的东西公差是不可能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上有干涉,做成套刀估计困难。找找有无更高精度的毛坯成型方法吧。

套刀我没有见过,不知有没有图片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套铣刀,点方式加工,理解为车床方式运动就好了。

网友:
你好!我是常州艾塔工具有限公司,最简单经济的方案是楼上所说套刀。至于套刀是什么样子的,我有图纸但不会上传,呵呵,加我QQ:447395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