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镗比钻的精度要高呢?同样的设备情况下~!

楼主(2014-08-20):
为什么镗比钻的精度要高呢?同样的设备情况下~!

网友:
床子性质决定的,镗杆刚度大,切削力可以预先计算并控制,过程可以测量,还可以采用双支撑,技术手段丰富,控制手段多,

网友:
一般镗床的回转精度高,床身的刚度比钻床好,所以镗比钻的精度高。。。

网友A:
钻是在实体上开孔,镗是把原有的孔扩大是两种不同的孔加工方式。要比加工精度,镗应该和铰比,而不是和钻比。当然,钻和铰一般只适用于中小直径的孔,镗刀一般都用来干大直径孔。

网友(点评):
+1,镗怎么可以和钻相比。。。

网友:
小孔钻,大孔镗

网友(点评):
需要精度的小孔也要预留一定的余量,二次钻,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是在实体上开孔,镗是把原有的孔扩大是两种不同的孔加工方式。要比加工精度,镗应该和铰比,而不是和钻比 ...

的确。而且现在很多镗刀是可以微调的,精度等级可比铰刀,只是可能在形状公差和粗糙度上要逊色一些。但是镗刀有一定的可调直径范围且可以纠正位置度,所以通用性会好些。不过现在也有可以做到7级精度孔的钻头,能够一次实现钻铰功能。只是对跳动等有一定要求。

网友:
钻孔的公差一般控制在15丝左右
镗孔的公差能控制在一丝半到二丝

网友:
你问为什么,我也说不清了,它们二个工艺是不是一档次的没有可比性。钻:在全封闭的环境下大余量的加工。镗:属微量加工。真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