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模具金属,在经常加热200C情况下不变形?

楼主(2014-08-20):
产品为碳纤维, 需要加温固化2小时。 原来使用碳纤维模具, 变形量小, 成本高, 产品外形不精确。 如果改为金属的, 什么材料可以在这种工况条件下不变形?

网友:
应该考虑3Cr2W8V吧。该材料是热模具钢,应付200c是没问题的。

网友:
SKD61, FDAC, ASP23
供参考

网友:
请教下热熔机,一朋友小作坊搞台塑料热熔机产品一出四,熔头用铜棒做的四个装在一块发热铁板上,问题是热熔完后表面不漂亮不光滑是怎么回事。熔头接触边是用磨床加工过的

网友:
H13 8407

网友:
塑料或压铸模具的型腔材料和工艺基本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