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架Y轴私服电机发热(FANUC32i)

楼主(2014-08-20):
请大师帮个忙指点一二。谢谢了!

         我司一台卧式加工中心使用了2年多,停机了一个星期后开机运动一下,顺便维护一下设备,运动了半个小时,维护时发现Y轴电机的非常的烫手。经查看诊断电机温度(308),诊断编码器温度(309),温度都在90多度。
        1,检查了Y轴的刹车为正常。
        2,检查了电机的电压、相序、为正常。
        3,调换了电机动力线、编码器问题还是发生。
        4,把私服电机和丝杆脱开后,单电机工作移动,温度还是迅速上升。
        5,调整电机私服相关的参数、并且把电机初始化,温度还是迅速上升。
        6,检测私服电机的工矿均为正常,试空运行温度还是会很快升高。

                                                                                       请帮忙!!!急急急!!!

网友A:
电机有无异响,电机轴承润滑正常吗

网友B:
私服电机的温度本来就很高,你没发现它没有散热风扇吗

网友C:
私服电机不是伺服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无异响,电机轴承润滑正常吗

伺服电机转动运转频率检测过的。无异响、无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私服电机的温度本来就很高,你没发现它没有散热风扇吗

的却没有散热风扇,但是也不至于有这么高的温度吧,在同款设备上的电机(同型号的电机)温度也就40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私服电机不是伺服电机啊!

是伺服电机,打错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却没有散热风扇,但是也不至于有这么高的温度吧,在同款设备上的电机(同型号的电机)温度也就40多度。

额,那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那负载呢

负载均正常,你想啊,电机的工况都检查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均正常,你想啊,电机的工况都检查过正常的

联系代理商,找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