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三坐标测量各种型位公差

楼主(2014-08-20):
本人所在公司用三丰的三坐标。
本人属于菜鸟级别的,最近正在学习学习再学习,整天把操作手册捧在手上看。并且找不良品(注:良品是不能私留的哦)回来实践。

还是有好多 比如:同轴度,垂直度 等这样的不是很理解。

群里有大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是日本三丰公司的三次元么?

网友B:
同轴度,先有个基准轴线,比如叫a,这时,要求另一条轴线b和它同轴度1mm,就是说,要求b处于这样一个空间之内:以a作为轴线,且直径为1mm的一个圆柱体 之内。
如果b上有一点出了这个圆柱体,就算超标了。

垂直度类似。就是多个 面对面,线对面。

个人理解结合 白话说明,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是日本三丰公司的三次元么?

嗯,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度,先有个基准轴线,比如叫a,这时,要求另一条轴线b和它同轴度1mm,就是说,要求b处于这样一个空间之 ...

举例:
XZ平面内:
圆1 圆2
直线A 是连接圆1、2的。

YZ平面内:
圆柱1 圆柱2

要求:
分别测量圆柱1、2与直线A的同轴度

网友(2014-11-04):
三丰有学习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