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分析下这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2014-08-20):
哪位知道只是什么材料啊 是301S不锈钢吗

网友:
只看看不说话帮顶

网友:
没有含碳量呀,没用过这玩意。
这个301S是什么,也对应不上

网友A:
好像是国内牌号的1Cr17Ni7不锈钢(国外牌号431)

网友B:
敢问楼主,这是个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这是个什么设备?

这个是请朋友帮忙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设备  主要就是分析金属材料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国内牌号的1Cr17Ni7不锈钢(国外牌号431)

应该是 对应美国牌号是SS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