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锈钢橱柜台面上高效钻孔和攻丝?钻头丝锥都不耐用

楼主(2014-08-20):
本人从事设备制造,最近刚接手一批不锈钢厨柜的台面,客户要求在台面上钻批量的孔和攻丝,不锈钢有304201两种,台面厚度2mm10mm的都有,前期从附近五金店买了好多钻头、丝锥,加工起来都很费劲,客户催的急。有谁知道加工不锈钢方面哪些牌子的钻头丝锥锋利耐用的,怎样打孔更高效

网友:
我们这里钻头是 哈恩库伯 的,钻不锈钢也干过,还挺好用
丝锥是沃尔特的。

另外,我个人的经验,钻不锈钢,转数一定要慢
必要时钻一会就喷点冷却液。

网友:
采用热熔钻,挤压丝锥攻螺纹,两步 ,只需要几秒钟。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专用丝锥。没有的话普通丝锥也可,只要你的不锈钢材料不是太赖就行。
加工过程中可以加 酱油或食醋,比加 油要好。

网友:
YAMAWA!!!!这个品子的也可以

网友:
首先你买的丝锥一定要是不锈钢专用丝锥,还有你打的底孔是不是偏小?

网友:
如果厨柜的量不大,钻头用钛合金钻头,丝锥用普通的但要将主切削刃的角度加大(刃磨).

网友:
不锈钢应选用W6Mo5Cr4V2Al或W2MoCr4Co8等材料的钻头,W18Cr4V容易在后刀面和主切削刃烧伤或崩刀
但可以通过调整钻头形状得到一定 改善
比如 W18Cr4V 使用时顶角选用 135°~140°,横刃的斜角47°~55°,前角3°~5°,避免尖角,后角12°~15°,钻头上的两个后刀面上开交错分布的排屑槽
丝锥的话,应该选用含钴或铝的超硬高速钢

网友:
加工不锈钢,最好选用全磨工艺的钻头,不仅锋利而且精度也高,就我使用过的,在加工不锈钢方面比较好的牌子有:上工全磨钻,成量全磨钻,雷工全磨钻,远东全磨钻
以雷工的为例:用它们的白色全磨钻打3mm 201不锈钢,钻了160个孔还能继续使用,质量也算可以了。批量加工还是建议用含钴钻头,苏氏SUS、雷工,远东的质量都不错。
个人建议直接找雷工的代理商,因为他们钻头跟丝锥加工不锈钢效果都不错。现在市场上好多标着含钴,黄色的,实际都掺了水分的,或者压根就不是含钴的,也打上Co的标记来糊弄买家。

网友:
假货太多

网友:
选用田野井挤压丝锥,便宜,性价比高 联系QQ724868286

网友:
打孔应该问题不大,攻丝的话只有底孔适当放大点。

网友:
大神回复很精彩啊、】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建议用平钻头。盲孔的话钻头磨得略微平一点会好用。注意+切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