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砂轮如何选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8-20):
我公司有上海机床外圆磨床一台
我加工的产品主要是要求精磨外圆,外圆是高频淬火后磨削加工,
高频硬度为50-60HRC,粗糙度要求为0.4,
我现在采用的是120目的砂轮,但是经操作工反应砂轮太软,而且粗糙度并不理想,
而且还有部分产品,没有高频淬火处理,硬度是24HRC左右,
磨硬度低的产品时,砂轮磨损尤为厉害,
砂轮尺寸是600x75x305,即外圆600mm,砂轮宽度75mm
像这种情况我该选用什么样的砂轮呢,磨软的和磨硬的产品是不是选用不同的砂轮呢?

网友:
应该用不一样的

网友:
砂轮选择与材料,材料硬度有关。与砂轮材料、硬度、粒度有关。像你的产品硬度60HRC一下。可以用一种砂轮。你选择120目的砂轮粒度细了。脏污容易粘在砂轮气孔里不易掉。不利于磨削。我建议你用硬度K。粒度60目的白刚玉砂轮。粗糙度与进给量和行程速度有关。

网友:
WA60或80,L   5

网友:
要用不一样的砂轮

网友:
楼主建议用金刚石沙轮,不过有点贵,可以试试,,,,,,,,,,,,,

网友(2014-11-17):
金刚石应该没问题,白刚玉太软,光洁度也不好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呢?

网友:
硬度50多的一般可以用绿碳化硅,粒度80-120,硬度硬的砂轮精磨。粗磨可以用刚玉的,粒度45-60的,中硬的。
一般砂轮选用就看磨什么材料和硬度,来决定选用的磨料,粒度,硬度和结合剂。硬度高的砂轮磨起来慢,因为自锐性不好,软的自锐性好,磨得快,但砂轮自身损耗也快,所以不适合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