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锻件加工,车削时做成两个零件可以保证端面精度吗?

楼主(2014-08-20):
坯料是可以做两件图片所示零件的,车削时做成两个零件可以保证端面精度吗?

网友:
这个东西,变形会很严重把
我们有这种形状的零件
那个圆都已经成椭圆了
楼主的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A:
直接加工好切断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工好切断是最好的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