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减磨,求教

楼主(2014-08-20):
请各位出马的大仙指教:
1. 球铁的磨损特性曲线
2. 20CrMnTi渗碳淬火后的磨损特性曲线
3. 无支撑环液压缸活塞减磨,各位大仙一般采用什么方案

楼主:
怎么一到核心问题,大家都沉默了

网友:
汽车活塞行业略知一二

网友:
采用耐磨带

网友:
我来说句:
1.你很难找到磨损曲线,即使有,水分很大.
2.我建议你尽量控制活塞的侧向力.
3.保证好油缸的圆柱度和关洁度和活塞的精度.
4.无支撑环活塞我建议可开多组小的环形槽,毛刺要除干净.

网友:
前两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需要前后良好的同轴度、活塞径向跳动要控制好。缸筒内圆镀硬铬并磨削;活塞表面用铜套;活塞或者缸筒采用减磨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