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与软氮化知识介绍

楼主(2014-08-20):
1,硬氮化:学名渗氮,也有人称为常规氮化。渗入钢表面的是单一的元素,在方法上有气体法和离子法等。对于结构零件通常选用的钢种为含铬、钼、钛、铝等合金元素的专用钢,也有在其它钢种上进行渗氮的,例如不锈钢、模具钢等。渗氮处理的温度通常在480540℃范围(既要保持工件的心部的调质硬度又要使渗氮层的硬度达到要求值),处理的时间按照要求深度不同,一般为1570小时,甚至更长。渗氮的着眼点是希望获得较深厚度(0.10.65mm,也有要求更深一些的)具有高硬度的呈弥散状的合金氮化物层(即扩散层),对于出现外表层的化合物层(白亮层)则希望尽可能的浅簿,甚至希望没有。
  2,软氮化:学名氮碳共渗,早期把苏联(俄罗斯)的液体法翻译为低温氰化。现在国内流行的有气体法、无(低)毒液体法和离子法。渗入钢表面的元素以为主,同时添加了。碳的加入使表面化合物层(白亮层)的形成和性能得到某些甚至是明显的改善。这里要强调一下,和渗氮不同的地方是:氮碳共渗的着眼点是希望获得一定厚度(一般为1020μm,也有要求20μm以上的,目前实验室里据称在碳素钢上曾经达到的厚度为110μm)硬度高、脆性小、没有或很少疏松等性能优良的白亮层,至于次表面的扩散层,按照钢种和使用要求不同虽然有时需要作某些调整,但处于次要地位了。氮碳共渗的适用广泛,几乎覆盖所有常用钢种和铸铁。以碳素钢为例,按照氮碳共渗处理的温度分为铁索体氮碳共渗(520590℃)和奥氏体氮碳共渗(600720℃),处理的时间一般为26小时,前者获得的白亮层为铁氮化合物,后者快冷后在铁氮化合物层的下面还有一层含氮奥氏体+马氏体层(512μm)。为了增强和改善白亮层的性能,我国的热处理工作者还采用了在渗氮的同时又单独或组合添加硼、氧、硫、稀土等元素,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大都不同程度的取得看得出来的效果。这种探索,至今方兴未艾,是热处理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热点之一。
  3软氮化含义不是指获得的硬度比所谓的硬氮化的硬度低,而是含有简便、省事、费用低的意思。
氮化包括气体氮化、辉光离子氮化和软氮化,软氮化是一种通俗的叫法,严格的讲,软氮化是一种以渗氮为主的低温氮碳共渗,主要特点是渗速快(2-4h),但渗层薄(一般在0.4以下),渗层梯度陡,硬度并不低,如果是液体氮化,硬度甚至略高于气体氮化。
气体氮化可以做到深渗层,它的硬度梯度缓,比软氮化承受的载荷高,外观漂亮,缺点是周期长,表面有脆性相,一般要有一道精加工(加工余量很小,一般1丝到2丝)。
辉光离子氮化有气体氮化的优点,在0.4㎜渗层以下,渗速比气体氮化快的多,而且表面不会有脆性相,可以局部氮化,缺点是成本略高,对形状复杂或带长孔的工件效果不好。
变形方面应该是辉光离子氮化变形最小,实际中相差很小,很多时候几乎一样。
软氮化实质上是以渗氮为主的低温氮碳共渗,钢的氮原子渗入的同时,还有少量的碳原子渗入,其处理结果与一般气体氮化相比,渗层硬度较氮化低,脆性较小,故称为软氮化。
  1、软氮化方法分为:气体软氮化、液体软氮化及固体软氮化三大类。目前国内生产中应用最广泛的是气体软氮化。气体软氮化是在含有活性氮、碳原子的气氛中进行低温氮、碳共渗,常用的共渗介质有尿素、甲酰胺、氨气和三乙醇胺,它们在软氮化温度下发生热分解反应,产生活性氮、碳原子。
活性氮、碳原子被工件表面吸收,通过扩散渗入工件表层,从而获得以氮为主的氮碳共渗层。
气体软氮化温度常用560-570℃,因该温度下氮化层硬度值最高。氮化时间常为2-3小时,因为超过2.5小时,随时间延长,氮化层深度增加很慢。
  2、软氮化层组织和软氮化特点:钢经软氮化后,表面最外层可获得几微米至几十微米的白亮层,它是由ε相、γ`相和含氮的渗碳体Fe3CN)所组成,次层为的扩散层,它主要是由γ`相和ε相组成。 软氮化具有以下特点:
  (1)处理温度低,时间短,工件变形小。
  (2)、不受钢种限制,碳钢、低合金钢、工模具钢、不锈钢、铸铁及铁基粉未冶金材料均可进行软氮化处理。工件经软氮化后的表面硬度与氮化工艺及材料有关。
  3、能显著地提高工件的疲劳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在干摩擦条件下还具有抗擦伤和抗咬合等性能。
  4、由于软氮化层不存在脆性ξ相,故氮化层硬而具有一定的韧性,不容易剥落。
  因此,目前生产中软氮化巳广泛应用于模具、量具、刀具(如:高速钢刀具)等、曲轴、齿轮、气缸套、机械结构件等耐磨工件的处理。
与渗氮区别主要是:
1.在一定温度下向试件表面渗入氮、碳,以渗氮为主,但非单纯渗氮。
2.处理时间比氮化短。
3.其表面白层相比渗氮白层而言脆性要小。
4.软氮化应用的材料比较广泛。
5软氮化比普通氮化周期短,温度略低,因此变形更小,但硬度和氮化层厚度略差,且气体软氮化无毒
  氮化处理又称为扩散渗氮。气体渗氮在1923年左右,由德国人Fry首度研究发展并加以工业化。由於经本法处理的制品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耐疲劳性、耐蚀性及耐高温,其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例如钻头、螺丝攻、挤压模、压铸模、鍜压机用鍜造模、螺杆、连杆、曲轴、吸气及排气活门及齿轮凸轮等均有使用。
一、氮化用钢简介
    传统的合金钢料中之铝、铬、钒及钼元素对渗氮甚有帮助。这些元素在渗氮温度中,与初生态的氮原子接触时,就生成安定的氮化物。尤其是钼元素,不仅作为生成氮化物元素,亦作为降低在渗氮温度时所发生的脆性。其他合金钢中的元素,如镍、铜、硅、锰等,对渗氮特性并无多大的帮助。一般而言,如果钢料中含有一种或多种的氮化物生成元素,氮化后的效果比较良好。其中铝是最强的氮化物元素,含有0.851.5%铝的渗氮结果最佳。在含铬的铬钢而言,如果有足够的含量,亦可得到很好的效果。但没有含合金的碳钢,因其生成的渗氮层很脆,容易剥落,不适合作为渗氮钢。
    一般常用的渗氮钢有六种如下:
1)含铝元素的低合金钢(标准渗氮钢)
2)含铬元素的中碳低合金钢 SAE 4100430051006100860087009800系。
3)热作模具钢(含约5%之铬) SAE H11 SKD – 61H12H13
4)肥粒铁及麻田散铁系不锈钢    SAE 400
5)奥斯田铁系不锈钢    SAE 300
6)析出硬化型不锈钢    17 - 4PH17 – 7PHA – 286
    含铝的标准渗氮钢,在氮化后虽可得到很高的硬度及高耐磨的表层,但其硬化层亦很脆。相反的,含铬的低合金钢硬度较低,但硬化层即比较有韧性,其表面亦有相当的耐磨性及耐束心性。因此选用材料时,宜注意材料之特徵,充分利用其优点,俾符合零件之功能。至于工具钢如H11SKD61D2SKD – 11),即有高表面硬度及高心部强度。
二、氮化处理技术:
    调质后的零件,在渗氮处理前须彻底清洗干净,兹将包括清洗的渗氮工作程序分述如下:
1)渗氮前的零件表面清洗
  大部分零件,可以使用气体去油法去油后立刻渗氮。但在渗氮前之最后加工方法若采用抛光、研磨、磨光等,即可能产生阻碍渗氮的表面层,致使渗氮后,氮化层不均匀或发生弯曲等缺陷。此时宜采用下列二种方法之一去除表面层。第一种方法在渗氮前首先以气体去油。然后使用氧化铝粉将表面作abrassive cleaning 。第二种方法即将表面加以磷酸皮膜处理(phosphate coating)。
2)渗氮炉的排除空气
    将被处理零件置于渗氮炉中,并将炉盖密封后即可加热,但加热至150℃以前须作炉内排除空气工作。
    排除炉内的主要功用是防止氨气分解时与空气接触而发生爆炸性气体,及防止被处理物及支架的表面氧化。其所使用的气体即有氨气及氮气二种。
    排除炉内空气的要领如下:
  (1)被处理零件装妥后将炉盖封好,开始通无水氨气,其流量尽量可能多。
  (2)将加热炉之自动温度控制设定在150℃并开始加热(注意炉温不能高於150℃)。
  (3)炉中之空气排除至10%以下,或排出之气体含90%以上之NH3时,再将炉温升高至渗氮温度。
3)氨的分解率
渗氮是铺及其他合金元素与初生态的氮接触而进行,但初生态氮的产生,即因氨气与加热中的钢料接触时钢料本身成为触媒而促进氨之分解。
  虽然在各种分解率的氨气下,皆可渗氮,但一般皆采用1530%的分解率,并按渗氮所需厚度至少保持410小时,处理温度即保持在520℃左右。
4)冷却
大部份的工业用渗氮炉皆具有热交换几,以期在渗氮工作完成后加以急速冷却加热炉及被处理零件。即渗氮完成后,将加热电源关闭,使炉温降低约50℃,然后将氨的流量增加一倍后开始启开热交换机。此时须注意观察接在排气管上玻璃瓶中,是否有气泡溢出,以确认炉内之正压。等候导入炉中的氨气安定后,即可减少氨的流量至保持炉中正压为止。当炉温下降至150℃以下时,即使用前面所述之排除炉内气体法,导入空气或氮气后方可启开炉盖。
三、气体氮化技术:
    气体氮化系於1923年由德国AF ry 所发表,将工件置於炉内,利NH3气直接输进500550℃的氮化炉内,保持20100小时,使NH3气分解为原子状态的(N)气与(H)气而进行渗氮处理,在使钢的表面产生耐磨、耐腐蚀之化合物层为主要目的,其厚度约为0.020.02mm,其性质极硬Hv 10001200,又极脆,NH3之分解率视流量的大小与温度的高低而有所改变,流量愈大则分解度愈低,流量愈小则分解率愈高,温度愈高分解率愈高,温度愈低分解率亦愈低,NH3气在570℃时经热分解如下:
      NH3 →NFe + 2/3 H2
经分解出来的N,随而扩散进入钢的表面形成。相的Fe2 - 3N气体渗氮,一般缺点为硬化层薄而氮化处理时间长。
    气体氮化因分解NH3进行渗氮效率低,故一般均固定选用适用於氮化之钢种,如含有AlCrMo等氮化元素,否则氮化几无法进行,一般使用有JISSACM1JISSACM645SKD61以强韧化处理又称调质因AlCrMo等皆为提高变态点温度之元素,故淬火温度高,回火温度亦较普通之构造用合金钢高,此乃在氮化温度长时间加热之间,发生回火脆性,故预先施以调质强韧化处理。NH3气体氮化,因为时间长表面粗糙,硬而较脆不易研磨,而且时间长不经济,用於塑胶射出形机的送料管及螺旋杆的氮化。
四、液体氮化技术:
    液体软氮化主要不同是在氮化层里之有Fe3Nε相,Fe4Nr相存在而不含Fe2Nξ相氮化物,ξ相化合物硬脆在氮化处理上是不良於韧性的氮化物,液体软氮化的方法是将被处理工件,先除锈,脱脂,预热后再置於氮化坩埚内,坩埚内是以TF – 1为主盐剂,被加温到560600℃处理数分至数小时,依工件所受外力负荷大小,而决定氮化层深度,在处理中,必须在坩埚底部通入一支空气管以一定量之空气氮化盐剂分解为CNCNO,渗透扩散至工作表面,使工件表面最外层化合物89wtN及少量的C及扩散层,氮原子扩散入α – Fe基地中使钢件更具耐疲劳性,氮化期间由於CNO之分解消耗,所以不断要在68小时处理中化验盐剂成份,以便调整空气量或加入新的盐剂。
    液体软氮化处理用的材料为铁金属,氮化后的表面硬度以含有 AlCrMoTi元素者硬度较高,而其含金量愈多而氮化深度愈浅,如炭素钢Hv 350650,不锈钢Hv 10001200,氮化钢Hv 8001100
    液体软氮化适用於耐磨及耐疲劳等汽车零件,缝衣机、照相机等如气缸套处理,气门阀处理、活塞筒处理及不易变形的模具处。采用液体软氮化的国家,西欧各国、美国、苏俄、日本、台湾。
五、离子氮化技术:
    此一方法为将一工件放置於氮化炉内,预先将炉内抽成真空达10-210-3 Torr(㎜Hg)后导入N2气体或N2 + H2之混合气体,调整炉内达110 Torr,将炉体接上阳极,工件接上阴极,两极间通以数百伏之直流电压,此时炉内之N2气体则发生光辉放电成正离子,向工作表面移动,在瞬间阴极电压急剧下降,使正离子以高速冲向阴极表面,将动能转变为气能,使得工件去面温度得以上升,因氮离子的冲击后将工件表面打出Fe.C.O.等元素飞溅出来与氮离子结合成FeN,由此氮化铁逐渐被吸附在工件上而产生氮化作用,离子氮化在基本上是采用氮气,但若添加碳化氢系气体则可作离子软氮化处理,但一般统称离子氮化处理,工件表面氮气浓度可改变炉内充填的混合气体(N2 + H2)的分压比调节得之,纯离子氮化时,在工作表面得单相的r′Fe4N)组织含N量在5.76.1wt,厚层在10μn以内,此化合物层强韧而非多孔质层,不易脱落,由於氮化铁不断的被工件吸附并扩散至内部,由表面至内部的组织即为FeN → Fe2N → Fe3N→ Fe4N顺序变化,单相εFe3N)含N量在5.711.0wt,单相ξFe2N)含N量在11.011.35wt,离子氮化首先生成r相再添加碳化氢气系时使其变成ε相之化合物层与扩散层,由於扩散层的增加对疲劳强度的增加有很多助。而蚀性以ε相最佳。
    离子氮化处理的度可从350℃开始,由於考虑到材质及其相关机械性质的选用处理时间可由数分钟以致於长时间的处理,本法与过去利用热分解方化学反应而氮化的处理法不同,本法系利用高离子能之故,过去认为难处理的不锈钢、钛、钴等材料也能简单的施以优秀的表面硬化处。
============================================================================
    软氮化实质上是以渗氮为主的低温碳氮共渗,钢的氮原子渗及的同时,还有少量的碳原子渗入,其处理结果与前述一般气体氮相比,渗层硬度较低,脆性较小,故称为软氮化。
1.软氮化方法,软氮化方法分为气体软氮化和液体软氮化两大类。目前国内生产中应用最广泛的是气体软氮化。<,br>气体软氮化是在含有活性碳、氮原子的气氛中进行低温碳、氮共渗,常用的共渗介质有尿素、甲酰胺和三乙醇胺,它们在软氮化温度下发生热分解反应,产生活性碳、氮原子。
活性碳、氮原子被工件表面吸收,通过扩散渗入工件表层,从而获得以氮为主的碳氮共渗层。
气体软氮化温度常用560-570℃,因该温度下氮化层硬度值最高。氮化时间常为2-3小时,因为超过2.5小时,随时间延长,氮化层深度增加很慢。
2.软氮化层组织和软氮化特点:钢经软氮化后,表面最外层可获得几微米至几十微米的白层,它是由ε相、γ`相和含氮的渗碳体Fe3CN)所组成,次层为03-04毫米的扩散层,它主要是由γ`相和ε相组成。
软氮化具有以下特点:
(1)处理温度低,时间短,工件变形小。
(2)不受钢种限制,碳钢、低合金钢、工模具钢、不锈钢、铸铁及铁基粉未冶金材料均可进行软氮化处理。工件经软氮化后的表面硬度与氮化工艺及材料有关。
3.能显著地提高工件的疲劳极限、耐磨性和耐腐蚀性。在干摩擦条件下还具有抗擦伤和抗咬合等性能。
4.由于软氮化层不存在脆性ξ相,故氮化层硬而具有一定的韧性,不容易剥落。
因此,目前生产中软氮化巳广泛应用于模具、量具、高速钢刀具、曲轴、齿轮、气缸套等耐磨工件的处理。
应注意的是,气体软氮化目前存在问题是表层中铁氮化合物层厚度较薄(0.01-0.02mm),且氮化层硬度梯度较陡,故不宜在重载条件下工作。另外,在氮化过程中,炉中会产生HCN这种有毒气体,因此生产中要注意设备的密封,以免炉气漏出污染环境。

网友A:
希望楼主介绍下两种氮化的变形量是多少

网友:
这种科普,技术贴应该多发,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介绍下两种氮化的变形量是多少

我是做机加工工艺的,我也是最近有产品需要软氮化,正在学习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楼主(2014-10-23):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介绍下两种氮化的变形量是多少

软氮化温度只有500多度不到600度,很低,最近做了一批,几乎没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