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加工,头疼的第一刀!

楼主(2014-08-20):
最近在加工小径活塞,材料45#钢,槽宽20,槽深单边5,槽底直径40,精车槽底到尺寸,直进入刀的地方光洁度很差,曾试过以下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光洁度不好的地方不足一个刀宽,也就是径向进刀的第一刀,横向进刀的光洁度1.6)。
1)加大余量,可以提高除入刀地方以外的光洁度!
2)提高转速,结果同上
3)加快进级,希望可以产生挤压,结果还是同上
4)暂停1~4秒再横向车削,暂停时有震刀,同时结果和以上差不多!刀具DGM30CT UE6020,求大侠指点

网友:
槽宽20,槽深单边5,槽底直径40,
建议贴图      不清楚大的这20是两边平分     还是就一边延伸

网友:
用焊接刀

网友A:
说明你没用过白钢刀。

网友(点评):
上午用了一下白钢刀,也许买的刀不行,一个槽都搞不定就磨损了,转速从200,400,600,1000都试过,刀宽2mm,用20*20的白钢方条磨出来的,过去是用来切断铝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没用过白钢刀。

基本不用,焊接刀和白钢刀,线速上不去,不耐磨,手磨后要重新对刀,没效率。看来今天要试试了!

网友(点评):
白钢刀的特性是吃刀深度越小,转速越低,获得的光洁度越好。用宽刃可以加大进给速度。

网友:
我用焊接刀就没有问题,焊接刀锋利,机夹刀不锋利

网友B:
肯纳 ng4m300rk的槽型比较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纳 ng4m300rk的槽型比较适合你

这个用不起呢,太贵了!

网友C:
   机夹刀片也可以磨,建议试下,反正我是屡试不爽,人懒,不想磨焊接刀,还发现磨过的比没磨过的好用,寿命也久一点。还有一点不知你槽底留余量车一刀没有?刀口是否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夹刀片也可以磨,建议试下,反正我是屡试不爽,人懒,不想磨焊接刀,还发现磨过的比没磨过的好用,寿命 ...

磨机夹刀也经常磨,余量从10丝到2mm都试过,也许是刀具材质的问题,现在手头暂时没有金属陶瓷的槽刀,所以还没用这材质试用!现在用砂纸砂一下

网友D:
之字形走刀横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字形走刀横扫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第一刀不是直进而是斜进,谢谢,明天试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第一刀不是直进而是斜进,谢谢,明天试一下,多谢!

螺旋相切进刀试试

网友(2015-03-07):
可以加一把普车道单独做精加工

网友:
哈哈,,这要看你刀是什么形状的了。。普通割刀是不行的,要在刀上做文章的。你的意思是把曹全切好,精车的第一刀下去切的时候有震横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