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零件的自动化上料

楼主(2014-08-20):
自己设计一个非标的自动化机器,完成之后要实现一个自动装配功能,其中一个装配零件是一种短的导线,求助大神怎么样才能实现它的自动化抓取和进料呐。。。。。。

网友:
要有一个示意图,大家好发表建议

网友A:
导线伸出来一点点,用气爪夹,行吗?

网友B:
不知道  你这导线   多大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你这导线   多大直径

导线直径大概是一个毫米不到一点,,长度是十到四十公分的规格,,主要是导线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伸出来一点点,用气爪夹,行吗?

导线是软的,会有形变,,能不能搞个机构设么的能让它自动排列呐。。。求指教

网友B:
这个还真是不好操作,才一个毫米,而且还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是不好操作,才一个毫米,而且还是软的。

线的两端度有一艮银针,用一个桐件把银针根导线连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的两端度有一艮银针,用一个桐件把银针根导线连在一起的。。

能不能上个图片,实在没想去啥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上个图片,实在没想去啥好办法

就是这个线

网友C:
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难度的,

朋友能不能给个方向什么的 我自己摸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

网友:
当然是边裁切,边抓取啦,不然一散乱了,你怎么分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片是哪个资料上截下来的,能分享一下么?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