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使用位置度,合适吗

楼主(2014-08-21):
如图 所示的零件上 , 有一排四个孔 . 若采用 同一基准标注 , 以 A孔为基准来 标注其余各孔的尺寸及公差 , 从图中可 见. 这种标注虽然可使 AB、 AC和 AD孔之间 的误差分 别控制 在 0.2mm 范围内. 但 C D 及 B D 孔之间的公差可达 0.4mm。如果采用链式 法标注. AC 及 B D两孔之间的公差分别为 0.4mm; AD两孔之间的公差可高选 0.6mm 由上述可知, 用尺寸公差不可避免地产生积累误差 . 进而影响零件的装配精度。

如果使用位置度公差呢,A、 B 、 C、D四孔均 采用理论正确尺寸标注 . 即相邻两孔间都用带方框的尺寸标注 。根据位置度的定义 , 位 置度 的误差相对于理论正确尺寸而定的 . 各孔 的公差带是以理论位置点为圆心 ,   0.1为直径所作的圆内范围,  实际点只能在该公差带范 围内变化.由于各孔的中心 位置是按理论值算起 的. 因此任意两孔之 间就不会受 到尺寸公差 的影响  如单看 A、 C两孔, 其理论尺寸为 8 0 , 公差范围是 由 φ0.1约束控 制的. 它不受中间尺寸的影响 。
然而,事实上,这类孔的位置尺寸常见用链式法加尺寸公差来约束控制,难道是因为加工零件数量少,只有大批量生产时才用位置度公差标注吗

网友:
...不知道,感觉看要求
对于第二个标注,好像第一个的话,我们是标40xN正负0.1,就是任意2个孔都是正负0.1
我们这边是这样标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记得之前有帖子讨论过位置度的问题,当时的结论主要集中在批量的问题上

网友:
机械工程是一个要求实际的东西很多。多到车间看看活都是真么干的,多到钳工师傅那停一停。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标哪个和你到现场一伸手就知道你是有还是没有了。

网友(点评):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别发帖,说这些鸡毛话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现实中你要也这样吗,装大尾巴狼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道这位没学过GD&T

网友(点评):
楼主的问题是,这么标注合适么。你说了这么些东西,到最后也没说合适不合适

网友(点评):
对楼主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
之前有看过位置度的文章,有人就认为标位置度,对设计人员是简单化了,但是对加工人员却好像是无从下手

网友(点评):
这么说,那最大实体原则,包容原则也没法应用了,需要使用位置度公差的场所怎么办,都傻那了。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俺关注这个帖子,希望有人可以解惑

网友A:
读书的时候老师有专门讲述过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老师的结论是什么呢,普通的零件,别给加工人员出难题?

网友(点评):
两种标注方式都可以用,关键是此工件是如何与其他工件配合的,还有就是设计者对工件要求的考量!

网友:
第一种情况的公差带为0.2x0.2的见方, 第二种情况的公差带为0.1半径的圆.

网友(点评):
第一种有累积误差,第二种用位置度公差没有累积误差。但很少见到这么标的,一般在发动机盖的圆周孔位置使用位置度,这里是问线性阵列可否使用位置度公差

网友:
窃以为:
第一种标法,是AB俩孔要配合,AC要配合,AD要配合,所以精度要控制;至于BC之间,CD之间,误差多大都没关系,因为它们没有配合关系。
第二种标注,是AB之间,BC之间,CD之间要配合,至于AC之间,AD之间,误差多大都没关系,因为它们之间没有配合关系。
如果4个孔同时要配合,就要用严格的位置度来限定。并且,依鄙人的愚见,形位公差框里面加的符号越多,实际要求反而是越宽松的!(?)
鄙人浅见,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

网友(点评):
我个人的一点意见是: 以A孔圆心为基准, 测量上有问题. 最好是在某个端面或某几个端面找基准面.

网友(点评):
有些例外。比如平面度,如果后面再加(+)、(-),表示只允许凸出、或者只允许下凹,这样就严格多了。还有延伸公差带,也比不加严得多。

网友:
个人感觉使用位置度工差标准更加合理

网友B:
第一种标法可认为只控制水平方向的公差,垂直方向未标注,为自由公差,
第二种位置度的标法,缺垂直方向的理论正确尺寸。应补上。
设计人员根据需要标注公差,两种标法都是可以的。
工艺人员 根据公差要求和批量情况,决定使用划线打孔,做钻模打孔,还是用数控机床打孔。

网友(点评):
非常赞成,现在中国啥事情都往设计身上堆,把工艺作用完全忽略了,完全不懂设计和工艺区别及功能。

网友(点评):
感觉这是正解

网友(点评):
第二种是不是可以默认竖直方向理论尺寸为竖直方向零件中心呢?

网友:
这个不用讨论,第2个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标法可认为只控制水平方向的公差,垂直方向未标注,为自由公差,
第二种位置度的标法,缺垂直方向的 ...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标了位置度,我们公司的工人就不给你干了

网友:
没理解LZ问这个问题的出处,LZ是实际工作中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俺的理解:不需要标位置度,按第一种标就可以了。
因为,像这样的通孔,一般都是穿螺钉的。而螺钉与通孔之间是有间隙的(单边至少有0.5mm)。所以建议不标位置度。
若,这些通孔是用来定位的,那直径就不可能是自由公差(至少要H7),而且两孔间的公差+-0.1也太大了点。另外更重要的是,定位的原则是:两点定位(即只需要两个孔)。
综上:俺建议采用第一种标注,不需要标位置度。

网友(点评):
对的,楼主说的CD之间的误差是0.4mm,我怎么认为是0.2mm?

网友(点评):
是+-0.2mm

网友(点评):
怎么算出来+/-0.2的?

网友:
如果按照第二种表示方法,BD之间的公差会是多少?

现在制图标准已经不允许这么干了,一定要指定基准。

位置度要有基准,如果以A作为基准,需要在A上标注基准代号。

位置度通常要2、3个基准,还需要指定一个方向的边做基准。

否则A、B、C、D不共线,比如ABC构成三角形,能满足图注的尺寸,并不一定满足文中关于AC公差的推论。

网友(点评):
大侠很专业,貌似现在用位置度不带基准的工程师不在少数。

网友(点评):
好像没见到强制带基准啊,只是例子中都有基准,但位置度描述中带或不带。

网友(点评):
真没见过位置度有不带基准的,不是位置公差都要有基准面的吗?

网友(点评):
位置度不带基准理论上也可以解释的通,但是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公差怎么标,首先看设计要求是什么样的。如果零件功能需要所有的孔都跟第一个孔保持准确的位置关系,而其他孔之间位置关系不太重要,那前者就比较合适。如果零件功能需要控制每个孔之间的位置关系,那就要用后者了。一般螺栓联接中的光孔和螺纹孔多用位置度。像楼主给的这种一字分布的孔倒是没见过用在什么地方,所以不好说哪种标注更合理。

网友:
中国标准只会抄别人的,像粗糙度一样,看起真渣,反正我没用。毕竟它也是/T的标准。

这次新的位置度又把成组公差不推荐,全用位置度代替,看起真累,莫名其妙。GB/T13319-2003 附录A

网友:
不管你怎么标注,只要加工者能看懂设计者的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最后还是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书的时候老师有专门讲述过这个问题!

大侠。。8楼解释 可否??

网友:
鄙人很赞同“逍遥处士“老师的观点!

网友:
其实位置度挺不好理解的,以前在大学也没怎么学,这回看了各位老师的观点,现在对位置度有了更深的认识!

网友:
两种标注应该都是对的!只不过是要根据你设计中的配合来选着标注

网友:
位置度 的优势在于放大公差范围减少误判。位置度可以用三坐标综合量规测量。位置度还是很有必要存在的

网友:
正好我最近也在看位置公差的资料 要求高的时候可以规定孔组跟孔组内的位置度要求。
话不多说 上图。
感觉跟楼主在看一样的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标法可认为只控制水平方向的公差,垂直方向未标注,为自由公差,
第二种位置度的标法,缺垂直方向的 ...

也不能说第二个人就一定缺垂直方向缺理论尺寸吧。说不定人家实际条件就是不需要控制垂直方向的位置。

网友(点评):
因为位置度公差范围是圆,Φ,圆心必须要有准确的位置。只有自由水平方向那垂直方向在哪?

网友(点评):
因为位置度公差范围是圆,Φ,圆心必须要有准确的位置。只有水平方向那垂直方向在哪?

网友:
俺是干加工的。很多时候被一些公差搞头大。
按认为图示公差有个毛用。
首先猜测这些孔用来干嘛的?孔径未标公差,只能认为不是做销孔定位用的。基本认为是过孔避空用的。而且很有可能为类似螺纹过孔。
这样的话只要孔大些比如做到15.3,位置度标这么小有什么实际意义?难道不标别人就给你做位置度大于0.3还能逼着你收货?
更何况在管理上新厂家制造要走打样小批量验证流程。
还好标的是0.1,基本怎做不太离谱。要标个0.02一堆人要郁闷了。

网友(点评):
图纸和工艺在工厂里就是法律,必须达到要求,否则就是废品。 所以好的设计师要懂工艺,精密件不要把公差标大,普通件也不要把公差标小。合适最好。

网友:
我出图标注一直都是按照需要的装配关系来标注,有时甚至会不太规范地加些文字在里面,但是最终的装机结果都是很好的,所以,不用纠结太多,实用才是关键,我们都是搞设备的,又不是搞学术哦

网友:
位置度标注没多大问题,关键是检测麻烦,另外车间也搞不明白位置度的意思,标了他们就傻。国外图纸上位置度的应用很广,从技术严谨性角度没有错。

网友:
本人认为这两者只是简化了设计人员对图纸的描述。小问题就是上面的度只是水平一维的尺寸要求,下面的是对两维的尺寸要求,如只要一维就不要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4-12-09):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说第二个人就一定缺垂直方向缺理论尺寸吧。说不定人家实际条件就是不需要控制垂直方向的位置。

这里X方向理论尺寸是有了。你说的垂直方向对Y方向只需要孔组织一条直线上就可以了(也就是可以在Y方向上偏移)。有些条件是隐含的。举例,位置度的孔,如果有另一个视图难道一定要标理论尺寸90°吗?

网友:
这个主要涉及到费用的问题,如果只是少量的话,上下配套件用第一种方式标注,不会出现大问题,还省钱。
如果批量大的话,对公差要求就严,就的用位置度公差标注

网友:
要实际问题  实际分析  如果是过孔 不用来定位的话   要那么精确干啥?

网友:
图2中3个40的理论正确尺寸应是各自独立的,不能进行叠加,所以按图中的标注方法,还是会出现误差累积!当然了,这个问题不是楼主此贴的重点,只是位置度的使用变化太多,经常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