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管好加工吗

楼主(2014-08-21):
各位大侠问一下三通管子好加工吗,用什么方法加工?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有精铸的,有焊接的。

楼主:
就用焊接就行,等径的好加工吗?

网友:
等径的三通管容易制作,只需要把三节管子的接口处按相贯线用气割割成,然后组合在一块焊接就行了。

网友:
应该还好弄吧

网友:
无缝三通?热挤压的。这个做起来有点难

楼主:
谢谢,有缝的就行了

网友:
焊接的管道三通很好做。标准的无缝三通  铸造的都可以买现成的

网友:
看你对管壁厚度要求,还有中间凸起的长度与管长的比例是多少,目前许多厂家是采用直管胀形,小管径的效率很高的,一般材料是延展性比较好的铜管,不锈钢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