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标注合理吗?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4-08-21):
本人小硕一名,应届毕业生,遇到一个机械制图的小问题,请前辈不吝指教!

网友A:
童鞋,你的问题是什么。
一般对于球面使用轮廓度公差,有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童鞋,你的问题是什么。
一般对于球面使用轮廓度公差,有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之分

球体有没有标注圆度公差的情况?我是在以前的老图纸中看到的这种标注,球体的圆度公差必须指向球心吗?

网友(点评):
圆度公差的定义就与球体不一致。

网友A:
虽然定义未明确限制形状,但想想看,柱面和锥面的特点是什么,在某方向上才有截面圆,有唯一性,而球体则是任意方向的截面都是圆
而轮廓度恰恰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网友(点评):
大侠高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定义未明确限制形状,但想想看,柱面和锥面的特点是什么,在某方向上才有截面圆,有唯一性,而球体则是 ...

谢谢,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定义未明确限制形状,但想想看,柱面和锥面的特点是什么,在某方向上才有截面圆,有唯一性,而球体则是 ...

学习了 一直不太理解轮廓度。如果是对一个面有轮廓度要求,该要求和平面度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