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面积一样,整体一块钢板 和几块钢板叠加 哪个更抗弯曲

楼主(2014-08-21):
截面积一样,整体一块钢板 和几块钢板叠加(之间无连接) 哪个更抗弯曲,是不是整体的更抗弯曲

网友:
想一想,整摞的薄板会弯曲,中厚板弯吗?????

网友:
这两种情况下抗弯截面系数难道不一样吗?

网友:
楼主,不要忽略了轴向的剪应力....薄钢板垒一块,弯曲后会错开的。

网友:
整体的要好!

网友(点评):
铁头功啊,真牛逼

网友(点评):
这碎的也太平整了吧,比刀切的都还平整啊。

网友(点评):
妹纸就是好啊,有辅助重力加速度

网友:
网易公开课,南航的材料力学!看看很清楚

网友(2014-09-20):
这还要看固定端是什么样的,受力端离固定端的距离,材料力学中的公式和结论是有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