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齿轮拆卸,请教

楼主(2014-08-21):
图示为轧机上的轴,现在想把头部带齿部分拆下来,结构为外圆锥带中间套过盈配合,右下角为图纸
因空间限制用了50多吨的力还没拆下来,钢板就变形了,查了下 这种结构 好像是可以液压拆卸的,端面的那2个是油孔吗
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JB/T6136-1992

网友(点评):
学习了。 按照此法试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油孔吧

网友:
我觉得不是。油孔一般都是对称均匀布置的。具体做啥用,要等大侠了。

网友:
该齿轮可否考虑用热涨冷缩的原理来拆卸,冷却传动轴,使轴径缩小,添加润滑剂。在用拉码顶出来?

网友(2014-10-13):
用专用拔力器,轴向加压,

网友:
可以用液压拔轮器!试试!

网友:
做一个大的平板,用螺全固定上面,然后用两个千斤顶分别顶两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