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一枚,最近实习遇到领导给的任务。我们做好了一个检测电路板的显微镜,不

楼主(2014-08-21):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实习遇到领导给的任务。我们做好了一个检测电路板的显微镜,不过现在要求包装。这是我们老师傅画的包装盒,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比较简单,造价便宜的。。求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A:
吸塑盒 还是 用好海绵

网友B:
咋感觉是注塑模的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塑盒 还是 用好海绵

主要效果是减震 防护的 应该是用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感觉是注塑模的腔体。

那是我们师傅画的包装盒外壳。本来是给诸位参考显微镜的。
如果用那种方法应该要开模做,成本大概要多少您了解么?求教。。。

网友:
这个小批量的话不用开模,直接加工,使用PE泡沫就行。就是凹陷的形状需要再简单一些

楼主:
确实是小批量 最多10个吧。哦 其实我都不懂的。。待会查查pe泡沫。。。
谢谢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