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时对电脑配置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4-08-21):
各位老师 ,proe安装时对电脑配置有什么要求吗。我的电脑买的时间长了,我安装几次都没成功

网友:
那查看你的装的PROE是什么板本哦!!!!对电脑很定有要求的!!!

网友:
电脑一般的话,装个低版本的吧。

网友:
proe对电脑要求已经很低了,是不是你破解有问题?要是用sw对电脑配置要求就更高了!

网友:
这个除了  版本和  你电脑的系统外   还和你    电脑配置有关。    网上有安装教程

楼主:
4.0的版本。别人给的软件,

网友:
一般用CPU的比较没用

网友:
proe对电脑的要求,主要看你画什么图,如果一般的图要求不是很高。安装方面百度文库里有教程,下载一个就可以了。你安装几次没安装成功,有几个原因你下载的安装包有问题或是电脑不兼容,或是安装方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