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后横管内水不满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8-21):
如图,水箱里的水经水泵上举,然后沿横管向左流动,再流回水箱。
横管里水不满是什么原因?
是否是水泵扬程不足?
谢谢!

网友:
跟流量有关吧,你如果要让横管满起来可以再后面接一根向上U型管

网友A:
横管的流量截面与竖管的不一样
如果一定要充满横管,先把出水口堵住,待水充满整个管道放开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管的流量截面与竖管的不一样
如果一定要充满横管,先把出水口堵住,待水充满整个管道放开后即可

感谢你的方法!
方法后面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竖管的流量截面即为管的横截面,而横管的最大流量截面则是以横管直径和横管长度为长宽的矩形,只有将水预先充满,才能在管内形成稳定流动

网友(点评):
谢谢93兄!不过,流量截面应该和流动方向垂直吧?

网友B:
讨论问题应该有目的,不知提出此现象想解决什么问题。水流过明渠,小流速是不会溢出的,和横管里水不满是一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讨论问题应该有目的,不知提出此现象想解决什么问题。水流过明渠,小流速是不会溢出的,和横管里水不满是一 ...

Listen to your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