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连接传动和免键连接传动,请教

楼主(2014-08-21):
  请问各位大神,对于键连接传动和免键连接传动,哪种精度高?还有,键跟键槽的配合有哪几种配合,因为我一般都是轻轻敲进去的,有没有那种过盈配合的,谢谢。

网友:
键和键槽手册上有三种配合方式,自己去翻翻看吧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ac438a3a6bd97f192279e969.html平键、键和键槽的剖面尺寸及公差 (摘自GB/T1096-2003)  高精度采用免键连接传动,例如伺服电机。

网友:
键联接一般轴键取过渡或微过盈、毂键取间隙,就算都选过盈,由于接触面积小,也导致接触刚度低,有变形。无键联接靠静摩擦力传递,无第三者传力,减少变形环节自然精度高。

网友:
有过盈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