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锥螺纹加工程序编写

楼主(2014-08-21):
请教各位大师,锥螺纹怎么加工呢?能不能举个例子?随便多大锥度都行

网友A:
G92 X~ Z~ R~ P~

网友:
引用 网友A:
G92 X~ Z~ R~ P~

R  貌似在后面吧,
G92 X11.5 Z-15 P2  R0.1
x11.2
x11.0
这里的R0.1是前面大0.1,有些机床要大0.2不一样的,自己摸索吧

网友:
R的定义是螺纹起刀点与终点半径之差,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小后大是负数r

我说让他自己摸索,给他个例子,我给他的例子r0.1 意思就是前面大0.1,是告诉他格式而已,兄台你较真了,

网友:
我更想问大侠们的是怎么计算大小头坐标

网友:
92 貌似不能接,你用32 U W 应该可以做长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