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买了一台绕线裁线设备,节拍不匹配

楼主(2014-08-21):
近来,工作中碰到了一个问题:

公司买了一台绕线裁线设备,原来的想法是直接与线材押出机连机。可是买的设备节拍与押出机节拍不匹配,把速度开到最大还是赶不上趟。有想过用储线器,可没有弄过,毫无头绪。有熟悉的大侠指点指点.

押出机出线速度为2m/s, 绕线机的总节拍为20s/pcs,绕线长20m.

先谢谢,社友同志们.

网友:
速度差了一倍,中间弄几个轮子,10分钟比如一个轮子转100米,下一个工序用20分钟,那么根据你的工作用时,比如8小时工作时间,你算算需要多少个中间缓存轮子,无论你用什么方法,肯定要有足够的缓存。

楼主:
哥哥是热心人啊,通过你的点拨有些明白.谢谢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用传感器检测绕线入料状态,反馈控制押出机的启停或者速度,缓存也不需要太长。

楼主:
,押出機是可以控制的,但不能為了適應這機器而降低產能.押出機是恆定速度,但這也是一種思路.

网友A:
可以做2套绕线+储线设备AB,先绕A,20M押线完全,A储10M,它继续绕。换B设备对口押线继续绕,需要来回切换,这样不用降低产能。出多少绕多少

网友:
做2套绕线+缓存设备,轮班用

网友:
中间来几个储线轮什么的,变个速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最好加个储线架吧。缓冲和张力要求是必须的,否则也会影响计米精度。

网友:
两个设备之间加“活套”的方法是必须的。原来没有考虑有些欠妥。但是设备车速必须匹配。如果按现在这样产量一下就降了一半。是否能接受。还是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2套绕线+储线设备AB,先绕A,20M押线完全,A储10M,它继续绕。换B设备对口押线继续绕,需要来回切换, ...

一条生产线速度取决于最低速度那个,某一个设备速度再快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生产线速度取决于最低速度那个,某一个设备速度再快也没用。

对,只能提高绕线速度或降低押出速度,使二者平衡啦

网友:
绕线机改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