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有无更好的加工解决方案?加工中心刀具磨损太厉害了

楼主(2014-08-21):
最近一个零件的加工搞得我焦头烂额
主要是加工时零件太硬,加工中心刀具磨损太厉害了。

零件材料:碳钢IC4140,淬火加回火到HRC48-55,

我现在的方案是:Φ9.0涂层硬质合金钻头(PDS090)打通孔,
                        Φ8.0的涂层硬质合金立铣刀(GM-D8)侧铣孔到Φ9.95
                        Φ10.07涂层硬质合金四刃直刃铰刀(四刃直刃)铰孔
                        Φ9.13涂层硬质合金四刃直刃铰刀(四刃直刃)铰孔

其中Φ9.13铰刀磨损最厉害,大概做40个孔就要换一个,150元一把刀,这个零件完全倒贴。

想求教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有没有适合做这种零件的刀具。

谢谢。

需要加工的台阶孔

需要加工的台阶孔

网友A:
这要求用铰刀,你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用铰刀,你疯啦?????

第二个铰刀去毛刺。。。

网友B:
个人觉得三把刀可以解决这个台阶孔。9MM的钻头一支。台阶台头一支。铰刀一支。铰刀的磨损主要是要选好点的合金材质,据你所说:150元的价格,材质不好会好到哪里去,能加工40个孔也算合理了。QQ:447395064 注明机械社区

网友C:
1.打穿丝孔2.线割9.13的通孔3.金刚石磨头干直径10.07的孔。不知道沉孔是否需要清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

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三把刀可以解决这个台阶孔。9MM的钻头一支。台阶台头一支。铰刀一支。铰刀的磨损主要是要选好点的合 ...

关于这个铰刀的合金我应该怎么选择,加工这种高硬度材料,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E:
点、钻、扩钻、铣 。  为什么非要铰呢

网友:
用钨钢钻钻下面的通孔,台阶孔可以铣到位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两把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钻、扩钻、铣 。  为什么非要铰呢

加工中心一步到位,最后铰刀去除台阶孔处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铰刀的合金我应该怎么选择,加工这种高硬度材料,能给点建议吗?

你让刀具厂家帮你选好一点的合金,他们知道的,最高可以加到60度的,你这个硬度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要结合工件硬度,这个硬度下的刀具寿命是可想而知的。
我会这样加工:
阶梯合金钻通孔,9.13直接加工到位,10.07处加工到9.6左右,做出台阶处倒角,然后CBN精镗10.07。这样基本就钻头损耗大一点,CBN刀片损耗不是很大的。

网友:
Φ9.13没有必要用铰刀

网友:
CBN刀价格比较贵,但是比较耐用,你找刀具供应商咨询一下,买来试试?

网友:
这种价格的刀已经够对得起你了,象这种刀的价格最低也要在300左右.

网友:
完全可以镗为什么要铰孔?

网友:
根本不需要铰孔啊  两把刀就搞定了啊!

网友:
淬硬件HRC55左右切削的刀具材料只有陶瓷、TiC涂层刀片及PCBN刀具材料。
你要重新购置合适材料的刀具,一般刀具切不动的,

你现在的铰孔加工就是碾挤。刀具硬度不够命短。
改刀具材料后
尽量把精度不高的淬火前完成或留余量
10.7孔用镗加工好。,

网友:
   我加工普通不锈钢硬度55左右,像你这个产品我的方法是:
  1.中心钻点一下,直接8.9mm普通钻头钻通 。
  2.直接10mm钨钢铣刀当钻头直接钻上面的台阶,正常情况下钻出来的一般是大0.05内。
   3.直接9mm钨钢铣刀当钻头钻下面的通孔,正常情况下钻出来的一般是大0.05内。
  做好后只有最下面通孔处有毛刺,随便修
  这样做钻头大概能钻700多个孔磨一次,9mm铣刀起码能钻1500个孔,10mm铣刀的话如果台阶底部R角要求大于0.2,大概能做个800件,整个做下来一般2分钟多点
  钨钢刀选刃长40的正规厂家一般不会高于100市场的话35块 ,基本够用,太好也不会比它划算多少,普通钻头10块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这样做粗糙度只能达到RZ3.2,要达到1.6有点难,主要是孔壁划痕太多

网友:
看着大家的点评,我感觉自己就是个门外汉,设计过分东西就没有价值高的,悲哀啊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
1.打点,再用直径9MM钻头钻穿,
2.10.07位置用直径8MM铣刀粗铣至10.05,
3.用直径9.1MM钻头扩孔
4.再用另一把直径8MM铣刀把10.07位置铣到10.08MM。
前后准备了4把刀具加工,可能时间上没有前面说的短,但多一把刀,加工质量会稳定一些。
个人意见,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打穿丝孔2.线割9.13的通孔3.金刚石磨头干直径10.07的孔。不知道沉孔是否需要清根?

好久不见,他这个孔加工起来其实很简单,这个公差没必要用铰刀,一根阶梯钻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机床带内冷的话就更简单了,不知道他的材料到底多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久不见,他这个孔加工起来其实很简单,这个公差没必要用铰刀,一根阶梯钻就可以搞定了,如果机床带内冷 ...

很赞同!!!

网友:
9.13±0.2的孔需要铰吗,硬质合金钻头就可以搞定。倒是10.07的孔需要精加工;由于没有看到零件的整体;不好说,也许车、磨同样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能把这几把刀拍下照片和磨损状况吗?

网友:
个人觉得,铰刀余量稍大!
另外没必要用铰刀,除非粗糙度或者圆柱度要求高,但是按结构和尺寸要求推断,应该要求不高。
建议:通孔采用钻扩孔,台阶孔采用铣刀即可±0.05的公差。

网友:
这种活工艺简单,就是硬度高,只有定制这种硬度的刀,批量生产的话三把刀就可以了,(1)底孔直接定做一把用9。13的涂层硬质合金钻头做到位,反正公差有+—0。2,(2)10的孔用把9。95平底立铣刀直插留0。1MM,(3)用镗刀直接做到位,或者定制10。07的铰刀

网友:
9.13+/-0.2公差没标错吧?直接快走丝,然后自己做那个10.07岂不是很方便?

网友G:
为什么一定要热处理以后加工,不能在热处理以前吗,正负0.05,个人感觉热处理变形能承受得起,

个人感觉而已

9.13孔这么大公差,用9钻头应该能直接达到

大孔你用啥铰刀绞的,前面没导向吗

两个孔尺寸整么设计成这样,你铰刀都是定制的吗

网友:
材料先不淬火,粗钻孔后再淬火,然后用硬质合金车刀精镗孔,费效比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一定要热处理以后加工,不能在热处理以前吗,正负0.05,个人感觉热处理变形能承受得起,

个人感觉 ...

客户对那个台阶要求不严格的

网友:
我一听用铰刀去毛刺,我就没法回答了,你们怎么还能说这么多话?铰刀去毛刺对面来说就是千古奇闻!

网友:
这要求用得着用铰刀么?直接用9.0钻头钻孔,再采用8.0钨钢铣刀全圆铣削,XY分两三层锣两下就完事了。

网友(2014-09-26):
通过这个帖子,认识到一个现象:同一个问题(这个孔的加工方法)大家都会用自己最熟悉和擅长的方式去解决。擅长钻头的,擅长铣刀的,擅长铰刀的,擅长镗刀的,还有放电加工的。希望多一点这样的帖子,让我们多学点,有时候太专业了也不是好事。

网友:
同意30楼兄弟的意见!
公差范围这么宽,普通的高速钢钻头就可以做到。但是硬度这么高钻孔的话就算是硬质合金的钻头磨损也会比较快,而是用硬质合金钻头的话对机床以及刀柄夹头甚至冷却都会有比较高的要求。
所以我也觉得加工放在热处理之前更合理,算上热处理的变形尺寸的波动也应该会在公差范围之内。
如果一定要在热后加工的话个人建议直接先10.1合金钻头,然后再9.1合金钻头钻穿,这么高的硬度,线速度搞个20-30米(如果阶梯孔要清根的话直接用铣刀铣沉头)。
一点愚见!

网友:
使用陶瓷刀片经济实用

网友:
我们也做过55到58度工件真的是难搞,一块板上面有几百个孔,热处理前余量留少了回来后加工不出来,当时也是到处找刀具。我记得好像用过山特维特6刃的,也是经不起搞,后来没办法换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