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你,怎么画这剖视图?

楼主(2014-08-21):
倒圆角的剖视图,你会怎么画呢?是画成左边的还是右边的还是不画,有什么依据?

网友:
相贯线与相交线。

网友A:
不需要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画线吧

我支持你

网友:
赞同不需要画线

网友:
右,表面交线,做过渡线使用,

楼主:
看来观点不一,各位可否把相应的依据(国标等)发上来,也好有个定论

网友:
你用三维软件做一个模型,导出cad就知道有怎么画的,我赞成没有线

网友:
左边肯定是不对的,是相贯线不错。但是一般在种种情况下可以省略不画

网友:
按制图标准是不画线的,有时候为了看图习惯,又有画成右边的,不过左边的是错的

网友:
左图是相贯线画法, 右图是过渡线画法.

网友:
不需要画,如果R小,按比例就是画了也看不出来的,但尺寸一定要标注上。加工时就知道此处要倒圆角。

网友:
proe画出来是左边

网友:
2个都不是,因为是圆角相切,相切的地方不用画线。
一般三维软件导出来就有线

网友(点评):
取消“显示切边”

网友:
那条线在三维软件里叫光顺线

网友:
没有线,相切圆角不用画线

网友:
此处可以不划线,也可以划线,一般不画线,如果非要划线的话,不能两端不到头,且为细实线

网友:
此部件简单,可不比剖视,必须剖的话,采取半剖。你的问题,按标准不划线的

网友:
机械制图国标中的图形画法

补充内容 (2014-8-24 09:48):
标准是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由主管机关批准,以特定形式...

网友:
不需要画线,如果是倒角,就要画线

网友:
一大票人,也没一个说准确的
零件倒圆与倒角 GB/T 6403.4-2008

网友:
再看看国标中画内孔圆倒角

网友:
不画线,制图标准说圆弧相切的地方不画线

网友:
我画左边

网友:
那条横线是多余的

楼主:
看来中说纷纭啊,按照部分大侠的说法,如果这是一个铸件或锻件,是否应该画成右图的样式呢?

网友:
支持右边的,倒直角一般用左边的图

网友:
图纸是越简明越好,抛示上已画出是园弧了,就不要再画线了,但必须标有R值,两图均不正确,应该没有线。

网友:
用UG画是没有那根线的,,看图

网友:
左,右都不对。不应存在上下两条直线。

网友:
没有线,相切平滑过渡时不需要相贯线

网友:
我的话就不画线

网友:
不画线,相切位置顺滑,不存在那么一条线,不存在的线,不画

网友(点评):
我所接触的西班牙图纸,倒圆角的内孔也没有那条线

网友:
相切线我们都用细线。

网友:
我赞成没有线

网友:
我是不画,感觉种理论上的交线,实际上圆滑过渡不是实际轮廓线,不用画!个人想法

网友:
按标准来说是不画  但是软件自动出图时候会画上,当然也可以设置成不画的

网友:
应该不需要画线哦

网友:
不需要画线

网友:
1/4圆不用画线哦

网友:
我学的画法几何,倒圆没那条线

网友:
一般是右边,有时候也不画

网友:
有个疑问,内孔倒圆角而不是直角,是模貝吗?

网友:
零件图上我一般画线了,让工人看起来更直观一些。装配图上则删掉了,毕竟这线不涉及装配尺寸

网友:
右边这个是过渡线,一般在铸件与锻件相连表面的交接处用来表示两面交接;左边这个是相贯线一般要画出以示区别不同表面;所以要根据零件加工方法来选择哪边的画法。

网友:
不用画线,是平滑过渡的,没有线

网友:
我一般都不画的

网友:
不要画线,如果是倒角的话要画线的。
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
我也不会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