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转动惯量

楼主(2014-08-21):
1、步进电机中的转动惯量是指的什么意思?

2、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通电后的转矩,这点我理解。
3、步进电机旋转后的输出转矩与保持转矩就不一样了,按照步进电机的转矩曲线图来看,在100转以内转矩变化是很小的。可是实际情况使用并且亲自测试后得出的结果不是这样子的(运转后步进电机的力矩要比保持不转时的转矩要小很多),就问步进电机运转后的转矩是不是指转动惯量?
请懂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一样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课本上 又讲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课本上 又讲到的。

J=mp^2= GD^2/4g

式中 m与G-转动部分的质量(kg)与重量(N);

与D-惯性半径与直径(m);

g=9.8m/s2 -重力加速度

网友:
转矩相当于输出力的大小,惯量涉及到提速的快慢,
保持转矩是一个静的力,步进电机运转起来后速度越快转矩越小。
伺服电机就不同,在接近极限转速前,转矩基本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