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行程问题

楼主(2014-08-22):
上面是个示意图,用液压缸带动滑台,液压缸的行程是100mm,主轴头中心与工件孔的中心距离也是100mm,用液压缸带动滑台,会不会不准确,孔的中心会不会偏啊,因为液压油本身的可压缩性,以及温度的影响。还请各位大侠能指教一二。

网友:
工作行程是100mm,液压缸的行程不能选择100mm。精度误差,行程可能小于100mm。滑赛永远与前后盖碰撞。你要准确到位还是在滑台前安装一个碰块。这样就可以保证准确。

网友:
可以选择带有位移传感器的液压缸,而且精确度完全可以保证。力士乐就是生产这样的油缸,用的就是MTS或者巴鲁夫的传感器,完全保证你要求的行程100了,不用那么复杂再加什么块

网友:
液压缸最好别走到位

网友A:
楼主如果需要液压缸,请联系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需要液压缸,请联系我哦

留个联系方式啊,不是怎么找你啊

网友:
除了定位装置,活塞杆端外螺纹联接耳环,好调节。